中望CAD机械版,顽固图层怎么删!

楼主(2025-09-03):
中望CAD机械版2024。之前有根线删不掉,任何命令都对他没用,后来没办法新建了一个文件把我的图粘过去了。后来搜到一个laybel命令可以强力删除(?)。但最近有些图层的线明明看不到,可在图层管理中无法删除此图层。求各位大佬支招,本人新晋职场小白wwwww

网友:
为何纠结删了它呢,就当没看见

网友:
系统默认图层是删除不掉的,不过中望CAD机械版可以自己重新定义。重新定义配置后,新建的图按配置后的默认图层了

网友A:
无法删除图层的常见原因
图层中存在隐藏对象:即使看不到,图层中可能仍有不可见对象
图层是当前层:当前正在使用的图层无法删除
图层被锁定:锁定状态的图层无法操作
图层包含块定义:即使看不到,图层可能包含块定义
图层被外部参照引用
方法一:使用LAYDEL命令(强力删除)
您已经知道这个命令,这是最直接的方法:

输入LAYDEL命令
选择要删除的图层
确认删除(会永久删除该图层及所有对象) 注意:此操作不可逆,请先备份文件
方法二:查找并移除隐藏对象
将目标图层设为唯一可见图层(关闭其他所有图层)
输入CTRL+A全选,看是否选中隐藏对象
或使用QSELECT(快速选择)命令,选择该图层上的所有对象
将对象移动到其他图层后,再删除原图层
方法三:使用清理工具
输入PU命令打开清理工具
选择"清理未使用的图层"
展开树状结构,找到要删除的图层
右键选择"清理"
方法四:转移对象到新图层
在图层管理器中,新建一个临时图层
将当前图形全部选中(CTRL+A)
在特性面板中,将对象的图层改为临时图层
此时原图层应为空,可以删除
方法五:另存为DXF格式(推荐)
关闭不需要的图层,只保留需要的图层
点击"文件"→"另存为"
文件类型选择"*.DXF"格式
点击"工具"→"选项"→"DXF选项"
勾选"选择对象",确定后选择要保存的可见对象
保存后重新打开文件,不需要的图层将消失
方法六:复制到新文件
关闭不需要的图层
CTRL+A全选可见对象
CTRL+C复制
新建文件,CTRL+V粘贴
这样新文件中就不会包含被关闭图层
特别提示
0层和Defpoints层是系统自带图层,无法删除
如果图层中定义过块并在其他地方使用,该图层也无法直接删除
中望CAD机械版可能有一些特有功能,建议查看其帮助文档中关于图层管理的部分

网友:
图层反向隐藏全部图层,仅显示你要删除的,全幅显示看看有点或者线段没,如果没有就不会了。

网友:
我用的2021版绘图的时候直线长度是整数,最后一复制总是莫名其妙的少个0.00几。这些毛病习惯就好。

网友:
图层加锁了,把锁头开了就可以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删除图层的常见原因
图层中存在隐藏对象:即使看不到,图层中可能仍有不可见对象
图层是当前层:当前正 ...

网友:
中望高版本的我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