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零件怎么折弯,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25-09-03):
公司一个产品,需要折弯。大家看看有何好的方案

看看要分几步。
因为两侧的翅膀太短,不好折
主要的需求点:
1,底部薄的位置,尽可能的不能有划伤、压痕
2,两侧的小翅膀,一定要折到位。
3,保证小翅膀的,同时尽可能的保证整体不变形

多谢!

网友:
冲压拉伸

网友:
模具冲压,忽略我的评论,我不是做这种的,,但是我觉得模具压能出来,紫铜可能会有划伤,但是如果是mm那两个小耳朵我是真不是知道怎么折,0.5壁厚貌似手都能掰动,直接手搓。

网友(点评):
一定是模具压了,但这个模具怎么设计是关键。最难折好的就是那个耳朵,太短,手根本掰不动。千万别小看。

网友:
设计的不考虑制作吗

网友:
模具肯定能满足,开模冲压吧

网友:
小东西,用单工序折弯成本高,估计要用折弯级进模。级进模需要有系料连接,以及系料的切离。看不出可以选哪部分作为系料连接。

网友(点评):
估计只能放中间,难整,又要打薄,又要折弯。

网友(点评):
还不好切。。。。

网友(点评):
还是先切断再成型,做在同一个工位上。

网友(点评):
在搞冲压模的业者估计不算是问题,问题在产品图本身。

网友(点评):
没到公差之前不好说。

网友(点评):
专业的事找专业的人,公差不是问题。

网友:
厚薄变换处怎么脱模的,相当于一个倒钩

网友:
尺寸的单位是英寸吗?没见过这么小能折弯的

网友(点评):
单位是mm,

网友:
量大拉出型材,直接切割,,,,,多快好省。

网友:
不能用模压的方法,因为是紫铜材质,延展率和塑形变形率大,成型后很难保证质量。

网友:
这能折出来吗

网友(点评):
能做出来,不一定是折的,电连接件很多都是紫铜的,各种各样的造型,有一些还是拉出来然后切的。反正保证使用就行。

网友:
感觉用冲床比较好

网友:
人家做探针的比这个难多了,
先折一个圆的芯棒,
然后外面再折一个圆包住芯棒,
外面的圆还要跟弹簧一样可以伸缩,
关键外径才0.3mm,你不显微镜根本看不清他的结构。

网友:
需要3付冲压模

楼主:
你好,能细说说不?或者用笔画个简单的示意图看看也行。
感谢

网友:
这三维和展开,看着怎么不是同一个零件?三维看着宽度一致呢,

网友(点评):
这个不重要。关键要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