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加工图纸标注参数

楼主(2025-09-03):
大侠们,请问一下,打样时,螺纹大径测出来比如是7.5几,或者6.4几的话,螺距也测量出来了,这种非标螺纹标注时需要标注哪些参数别人加工出来的东西才不会错,牙型角要不要标注,齿高等等,牙是梯形的,要不要把梯形的顶边给标注出来,最近这个把我搞的很焦灼,自己又不太懂,希望大侠能解释一下。

网友:
请春哥一次大保健,这个螺纹的事情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网友A:
参考标准标注,加工需要什么尺寸找你给他量就行了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的提仪。

网友B:
螺纹大径测出来比如是7.5几,或者6.4几的话,螺距也测量出来了,这种非标螺纹标注时需要标注哪些参数别人加工出来的东西才不会错,牙型角要不要标注,齿高等等,牙是梯形的

非标?哪来的那么多非标螺纹? 螺距也测量出来了,也不提供螺距值,求助时就不能将相关数据给明确,还7.5几、6.4几。猜!大家猜!一起来挤牙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标?哪来的那么多非标螺纹? 螺距也测量出来了,也不提供螺距值,求助时就不能将相关数据给明确,还7.5 ...

enn,比如我昨天测得一个,大径是2.4,螺距是0.45,齿高大概是0.26,这个我图纸上应该给到哪些参数

网友(点评):
你不给出牙型和牙型角,人家怎么加工啊,人家知道是三角形还是锯齿形的或者其它什么奇怪牙型的。

网友C:
螺纹标准很多,美标,英标,国标,等最好是给出标准的规格型号,加工一查就知道所有螺纹尺寸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enn,比如我昨天测得一个,大径是2.4,螺距是0.45,齿高大概是0.26,这个我图纸上应该给到哪些参数
 ...

查下螺纹标准里就有 M2.5*0.45 .
完全没难度呀!连查对螺纹和码这么多字,这也才用几十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标准标注,加工需要什么尺寸找你给他量就行了

就是测出来的大径一般接近整数,我会按照标准螺纹标注,但是如果测出来不是接近的,差二三十丝以上,我就不知道要标注哪些了,然后就使劲标注一堆参数,找不到接近的标准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下螺纹标准里就有 M2.5*0.45 .
完全没难度呀!连查对螺纹和码这么多字,这也才用几十秒。 ...

教导的是,教导的是,对螺纹还是太生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纹标准很多,美标,英标,国标,等最好是给出标准的规格型号,加工一查就知道所有螺纹尺寸了 ...

就是很多时候我也查不到它是哪个标准规格,然后建模出土标注全按照测出来的数据标注的。一点不标准

网友D:
非标的螺纹 我定制的时候一般是标注  大径  小径  螺距  牙型角(压底是否有圆角,有的话也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标的螺纹 我定制的时候一般是标注  大径  小径  螺距  牙型角(压底是否有圆角,有的话也标注) ...

还有齿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很多时候我也查不到它是哪个标准规格,然后建模出土标注全按照测出来的数据标注的。一点不标准 ...

哪里来的那么多非标螺纹,大多都是标准螺纹粗细牙,不同螺距,牙形是根据系列来的,比如G螺纹,NPT螺纹,或者ACME等等,标准螺纹基本满足日常,除非是保密要求自己搞个螺纹,但是配做个螺母还是很容易的。或者配做个螺栓,

网友:
螺纹种类几百种,没有特殊要求,直接套相近的标准螺纹就好了

网友:
梯形螺纹的大小径、螺距、牙型角及中径公差

网友:
这种事没遇到过。记得我刚上班师傅就给了我两套螺纹规,英制、标注以及管螺纹一测便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测出来的大径一般接近整数,我会按照标准螺纹标注,但是如果测出来不是接近的,差二三十丝以上,我就 ...

你不是说是非标螺纹吗,测出来是多少就标多少

楼主:
引用 楼主:
enn,比如我昨天测得一个,大径是2.4,螺距是0.45,齿高大概是0.26,这个我图纸上应该给到哪些参数
...

应该只有非标才需要标注牙型和牙型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