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酸洗花斑问题

楼主(2025-09-03):
材料是杭钢的10B21  φ8,经过井式炉一夜回火,RX气体保护,盘圆买来直接进炉,没有经过预拉拔,后期用盐酸酸洗后表面出现这样的花斑,一炉其他几件料都没这种问题,材料在出炉后检测表层有脱碳,小厂也没有更精确的检测仪器,求助一下,这大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能回一夜,超过10小时,你们也是人材啊,
回火要控制时间啊,
有点花,问题不大,冷拔一次就没有了,过一次拉线机也没有了

网友(点评):
刷新我的认知,春哥还懂这个?

网友(点评):
春哥在热处理厂干过的。

网友(点评):
我干过这玩意,当年行业叫拉线,就是把线变径,把线拉成不同大小,先回火,一般3小时,回出来,都有黑皮,过一个拉线机,就把皮全拉光了,要多大拉多大,

网友B:
你的RX气体中CO配比是不是高了,怀疑是渗碳后表面现象。

网友C:
井式炉一夜回火? 具体是回火吗?或该是退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井式炉一夜回火? 具体是回火吗?或该是退火吧。

应该是退火吧 ,都不是很专业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RX气体中CO配比是不是高了,怀疑是渗碳后表面现象。

工艺也没改过,一炉就这一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回一夜,超过10小时,你们也是人材啊,
回火要控制时间啊,
有点花,问题不大,冷拔一次就没有了,过一次 ...

春哥可以啊

网友:
erotic dating for adults

12K13K ??? 2025-9-4 20:40
??????,??????

Erotic Chat & Dating – Private Girls Online
https://secrelocal.com

 private women for erotic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