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mm以下不锈钢拉丝板产品制作问题

楼主:
使用薄板,像1mm及以下做一些产品,焊接后,表面不平整,凸出来一块凹进去一块,看起来很丑,有什么办法能减少这类现象

网友:
什么原因引起的凸凹现象?如果是焊接的的地方可以打磨处理。你贴个图片嘛

网友:
那不是你板原来就不平整造成的吗?
我2mm板子焊接从来没有凹凸

网友:
焊接工艺有问题吧,用激光焊接会比氩弧焊要平整些

标题说3mm,内容说1mm,你还能回答这种问题。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焊接后,表面不平整,凸出来一块凹进去一块”,最好贴个图,要不然你这种描述太笼统了

网友:
激光焊试试

网友:
你是氩弧焊的吧,激光焊试试,变形量小

网友:
没啥好办法、薄板自然状态就会变形,(属性如此、只能改善,不能解决):一是冷焊,另一个就是加支撑。

网友A:
标题说3mm,内容说1mm,你究竟几mm。

或许又是一件马甲喔!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题说3mm,内容说1mm,你究竟几mm。

标题3mm以下,包含了1mm及以下,楼主描述没毛病

+1。咱也是常常这么说,咱家的产品精度都是奈米级,假一赔十。  发表于 3 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