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个问题,液压站里油用错了,需要怎么清洗?

楼主(2025-09-04):
各位大佬好,

事情情况:供应商做了个液压站,原本要求用航空煤油作为介质,但供应商给液压站用的46#液压油,现在需要对液压站大清洗,目前供应商已经靠不住了,需要自己来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想请教问题:
1、这个是否可以彻底清洗干净?液压站配有10μm过滤器、比例溢流、比例换向、涡轮流量计、片泵、齿轮泵等一些元器件;
2、是否有些元器件基本清洗不干净了,需要直接换新?
3、清洗的话,是需要用什么清洗剂先清洗干净?还是可以直接用航空煤油清洗?
4、清洗完后,如何判定是否清洗干净?

以上不知行业内一般有什么要求和规范,或经验教训没,还请不吝赐教!谢谢

补充内容 (2025-9-4 14:42):
不好意思,这里说的“液压站”可能令很多大佬误解了,设备只是类似液压站形式,但不是普通液压设备用的液压站,是专门用来供/循环航空煤油的,为了方便理解,写了个“液压站”代替,谢谢

网友A:
液压站已经用起来了?整个液压系统里都是油了?

网友:
看应用场景,一般情况下更换过滤器,其他元器件不用更换,用航空煤油清洗、运行,倒掉,然后再用新的煤油如此往复多循环几次。

网友:
先把油抽出来呗
再清洗,更换过滤芯
前段时间刚好搞过这种傻事

网友(点评):
然后好了?

网友(点评):
然后就好了,我的设备没有那么脆弱

网友B:
楼主搞错了吧,
应该是液压站里本来是想加航空液压油的,加成了46#液压油,
不可能想加航空煤油,加成了46#液压油。

你要加航空煤油,肯定误导供应商啊。

网友C:
供应商不靠谱,是你不靠谱,你都说是液压站,不用液压油,用航空煤油,还好供应商不是SB,没有按你的要求,如果按你的要求,又没有做好防爆要求,要是炸了,是你坐牢,还是供应商坐牢,
如果我的客人有这样的要求,我一定要他签好合同,规定好免责协议,
液压站,电磁阀,油缸,马达,都是按46号液压油设计的,你让供应商加航空煤油,你是想要他命吗,这种不靠谱的要求,我是绝对不支执行,只能给你个空机,你自己加油,你说加航空煤油,你加水银都可以,
航空煤油属危险化学品,你让供应商加到机器里,你胆子真大,

uuk
我现在是在帮供应商擦屁股,我现在只是在考虑怎么处理这个问题,谢谢
uuk
您的表述,我下面回复了,这里不讨论谁SB,只想说的是,供应商未按技术协议执行,本来设备就是特殊行业特殊用途,防爆技术要求等都有的,沟通...返厂清洗后依然油品不对,
是呀。

网友D:
得加航空液压油,通常是红色的,耐低温。

网友(点评):
专业!航空液压油和普通液压油,主要区别就是耐低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得加航空液压油,通常是红色的,耐低温。

我们在广东做的一套液压系统,拉到定西用,完蛋,油结冻了。直接火烤,有次吃早餐那个师傅,忘了过来查看,直接把泵站烧着了。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加个PCT发热板,用温控,粘下面就行了,油温上了5度,就能吸上来,只要吸上油,几分钟,液压站就要上60度,还要散热,100块不到就解决问题,2008年在湖南,-5度,液压站一样吸不上油,

网友(点评):
后来在侧面焊两个夹层,丢了两支热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应商不靠谱,是你不靠谱,你都说是液压站,不用液压油,用航空煤油,还好供应商不是SB,没有按你的要求, ...

他应该是低温环境用吧

低温液压油流动性差

uuk
用途不用管,只需知道按技术要求和合同执行,加对油,设备该防爆防爆。目前我们在擦屁股,所需请教大家怎么清洗,一定得清洗干净,来不得马虎
加个温控就行了,多简单 的事,启动后,温度就上来了

网友:
群里一群大佬

uuk
是啊,所以特意来此讨教,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搞不定,就需要另找专业厂家清洗,不会再找原厂家了,他们不靠谱,做了台设备,前期沟通啥都可以,结果是啥都不管,累

网友(点评):
估计你们是把钱给完了,你们不留质保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应商不靠谱,是你不靠谱,你都说是液压站,不用液压油,用航空煤油,还好供应商不是SB,没有按你的要求, ...

“液压站”是为了在这里方便理解所以这样表述,技术协议里的设备名称在这里不好打出来,做出来的设备是类似“液压站”形式的。这个单子是按技术协议下单给供应商,技术协议里明确要求加RP-3航空煤油,这是白字黑字明确写清楚的,包括设备的工作逻辑/所需配除设备本体外的其他工装/接头(这个供应商也没管,现在也是我们自己在处理);另外,在几个月前我们告知供应商油加错了,他们返厂清洗,现在又发回现场,发现设备内油依然不对,问供应商无法给出用的是什么航空煤油清洗,也无法回复清洗干净了。目前化验结论不是RP-3,供应商也指望不上,所以我在这里发个帖子请教下大家,我们准备自己搞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站已经用起来了?整个液压系统里都是油了?

油不对,不敢用。供应商发货现场后,发现油的味道,粘度也不对,怀疑不是按技术协议要求加注的航空煤油,要求他们返厂清洗了,现在几个月过去了,清洗回来了,油依然不对,供应商只回复清洗了,用的是否是技术协议里要求的牌号油也不知道,只说是散装航空煤油清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错了吧,
应该是液压站里本来是想加航空液压油的,加成了46#液压油,
不可能想加航空煤油,加成了46# ...

“液压站”是为了在这里方便理解所以这样表述,技术协议里的设备名称在这里不好打出来,做出来的设备是类似“液压站”形式的。这个单子是按技术协议下单给供应商,技术协议里明确要求加RP-3航空煤油,这是白字黑字明确写清楚的,包括设备的工作逻辑/所需配除设备本体外的其他工装/接头(这个供应商也没管,现在也是我们自己在处理);另外,在几个月前我们告知供应商油加错了,他们返厂清洗,现在又发回现场,发现设备内油依然不对,问供应商无法给出用的是什么航空煤油清洗,也无法回复清洗干净了。目前化验结论不是RP-3,供应商也指望不上,所以我在这里发个帖子请教下大家,我们准备自己搞了。谢谢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得加航空液压油,通常是红色的,耐低温。

 按要求设计制造提供设备,加对油

网友:
我们普通设备加错过液压油,抽出来,人工擦拭干净能擦到的部位,排空管路然后加入新油,新油是15桶数量较大,残留的也不考虑了。但是是民用设备,没关系。你这个类似副油箱的东东,估计的不停用正确油循环,然后测量符合要求后才行。

uuk
是的,具体要求需要最终客户提出,这个我就不好说了,真要PPM的话清洗难度就有点大了。
一直循环冲洗是不是需要外接循环设备,这需要看你的用量个人感觉若是仅仅是阀里面和管壁残留的有个两大桶就稀释到检测不出来了。,但要求有微量含量要求PPM级别的不知道哈!
uuk
点赞点赞!是的,只是目前不知道一直循环冲洗是不是需要外接循环设备,而且是不是真的能洗干净,毕竟里面还有些比例阀之类的,不好清洗的。

网友(点评):
个人感觉若是要求高,在安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阀组啥的丙酮弄一下,然后整体A级水冲洗,肯定没事啦!

网友:
清洗我认为选择溶剂多次洗,这个好办的。

判断洗干净就是要用颗粒计数器了吧。

uuk
老板,请教个问题,油错了,也要用颗粒计数器吗?按说污染的不算是固体污染物呢
uuk
溶剂清洗,可以不用拆解的么?最后清洗程度能达到多少呀?

网友(点评):
你清洗无非就是怕分层和反应沉淀吧 如果既不分层,也不沉淀,完全可以直接用啊

网友:
结果咋处理的

uuk
集思广益,不知道这里有没专业厂家可以做清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