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螺纹

楼主(2025-09-04):
这样大小能做内螺纹吗,做多大的合适

网友:
M19*1

网友(点评):
还是春哥经验丰富

网友(点评):
太粗大了吧!

网友(点评):
有这个标准?非标的吧!

网友:
太薄了吧,查一下M18

网友(点评):
一般螺纹是指公螺纹外径吧!

网友(点评):
M18的内螺纹小径是多少,你加工的吗?

网友:
米制超细牙螺纹:M19*P0.5
英制留着给楼主

网友(点评):
但是呢,M19的大径是多少,19吧,20.6-19=1.6,再除以2就是0.8,你0.8的厚度有强度吗,再说加工时这0.8肯定因为刀具在振动,而直接透过去。根本不行

网友(点评):
哈哈,这些马甲主要是吸引流量而非技术题本身。继续侃大山咯!

网友A:
1mm的壁厚,做出螺纹了又能有啥用,一点强度没有。

网友:
M20x0.8

看成外螺纹了。。内螺纹就M19*0.8  发表于 6 天前
你更狠,M20的大径是多少,20,从螺纹大径的顶到外径20.6,这之间壁厚只有0.3,且不说强度,一加工就废掉了,直接给你透了信不信。

网友:
查一下那么大螺纹的螺距,2.5,2,1.5显然都不行,1,将就,还有0.75,0.5可以用。。。。。。螺纹外径就别按照标准螺纹了,,,,,配不上。

楼主:
3/4-28 UNEF ( M19.050x0.907)  这个行不,我看铝合金车充都是这样大小的

不能先搞内螺纹 ,再搞外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m的壁厚,做出螺纹了又能有啥用,一点强度没有。

强度要求不高,对接的是塑料件

网友:
M19*0.1,可以做

网友:
看批量多少了,如果量大,总归有供应商帮你解决。如果单件生产,做好报废多套的准备

网友:
查查螺纹标准看牙高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