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管上面攻螺纹

楼主(2025-09-04):
如题50乘50乘1.5毫米厚的方管上面能否攻螺纹,主要是安装钣金罩壳,那么这个1.5毫米厚度攻m5'.  螺距是0.8,这个厚度大家攻过吗

3毫米厚的我经常直接攻螺纹 装钣金罩壳啥的没问题,但1.5毫米厚的就不知道可否

网友:
没这么干过,一般都得背面贴块厚板,你做个试验

网友(点评):
背面加焊接螺母

网友:
拉铆螺母。或者卡式螺母。

网友:
可以,有那种热钻,会变相把壁厚变成2mm多,然后再攻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管北面怎么贴后板?

切掉一块管壁然后塞进去个厚板焊上

网友:
热钻可以

网友:
你不说螺纹固定什么?固定出的吃力如何 怎么判断够不够?如果你用来固定一个键盘支架 告诉你轻轻松松 你说要固定一个100KG的东西 那就不行了

网友:
钻孔3.5,用4.2尖冲冲变形,再攻丝。

网友:
3毫米厚的我经常直接攻螺纹 装钣金罩壳啥的没问题,但1.5毫米厚的就不知道可否

可以的,或是用自攻螺丝

网友:
确实热熔钻头也是个方法,或者拉铆螺母(但是容易自转)直接攻螺牙只有两个锁不住的很容易滑牙,电脑机箱我也碰到过直接攻牙的滑牙,

网友:
直接攻牙,不用想太多。若是很受力就不行,你只装块钣金没问题。

网友:
一般不行,厚度太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