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角要圆弧吗

楼主(2025-09-04):
如图  这个厚板12毫米厚   四角去掉50✖️50. 图示处要不要圆弧?  铣刀直角铣不出来吧

网友:
可以铣出来,无非再多装夹两次,如果加R角对设计的功能没有影响还是加R角吧。

网友:
为什么要铣呢,你连公差都没有,我线切割不行吗,我激光切割不行吗

网友(点评):
大佬!请问下这位 start_。。。。。。。。 貌似很久回帖都是 -9,肯定至少是- x 已经很久了,正常乎。

网友(点评):
可以铣呢,50长朝上用端铣刀铣,或是锯片铣刀垂直厚度方向切割。

网友(点评):
@学者11 大佬请教个问题,一个方形柱子用一个螺丝锁在一块底板上,为防止方形柱转动要在底板上铣一个2mm的方形槽,画图时槽四角给R角行不行?正确的画法该怎么画?

网友:
激光要留个圆角

网友:
还是留个R角的

网友:
都没写用处和精度或强度要求。
1、如果要清角,你把钢板立起来,铣刀就可以直接铣出,没有圆角;
2、如果需要圆弧过渡,买把相应R值铣刀铣出;

网友:
一般都是要的,

网友:
激光切割最快

网友:
激光切割

网友:
换个方向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