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是怎么造成的

楼主:
这个端面有一层铁片,个人觉得是粗车刀崩了,留了缝,精车刀一过,挤压毛刺形成的铁片,各位教一下是什么原因?
补充一张图片,本来是整片都是,撕了一大部分下来,这个是剩下的
毛坯是锻打毛坯,个人认为和毛坯没关系,是车加工的问题

网友:
照片能清晰点嘛

重新补充了一张图  发表于 3 天前
清晰没用哇,就是端面上贴了一层铁片,钻孔直接就带起来,一摸就掉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这是先打孔再车端面吗?

先车端面,钻孔带起的铁片,撕开铁片的端面也有刀纹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什么材质,崩这么大片?

45#钢模锻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图片有点模糊,看着像是镀层

没镀,车加工完,钻孔发现的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哪里买的材料

网友:
原材料本身夹杂

这个零件看起来是整个面都有一层皮,折叠现象不会这么离谱。而且撕掉皮之后,底下还是光面,也不符合折叠  发表于 3 天前
夹杂的表达意思有偏差,用锻打缺陷中的“折叠”可能更贴切些。  发表于 3 天前
本身夹杂的话,掀开底下应该不会有刀纹,这个是掀开底下是带刀纹的光面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两层铁片焊接到一起加工的法兰,,,,没算好把其中一个加工透了。要问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干过,没有厚铁板,没办法。

我的供应商也给我们这样干过。特别是304,经常有供应商用两块板拼起来当一块用。  发表于 3 天前
有一点没想通,整片都有,余量留的也太均匀了,焊接变形也太小了  发表于 3 天前
你看靠近轴焊接的位置,也起皮了,,,,,,  发表于 3 天前
看图上好像就0.23厚的一层皮,不至于设计时就差这么点厚度吧。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8楼说的有道理,验证也简单,把这件拿去切开,看有没有流线

网友:
感觉像是焊接件加工的,刚好车到焊接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