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工7-4UN-2B内螺纹

楼主(2025-09-04):
小弟现在加工7-4UN-2B内螺纹,有效长度200,卧车加工,成型刀片,螺纹加工后中径合格,但是工件进刀的入口端通规只能进入2扣,刀出口端通规却很顺畅,能一直拧到入口端倒数第1、2扣,百思不得其解,请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你用止规再试下。可能是你找正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尹志春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

这种问题直接找懂工艺的没毛病,做加工的有经验,没毛病

网友:
是内大外小吗?

网友D:
这么长的螺纹,有没有架中心架,最好是焊个加长的卡抓,修好卡抓 ,200长,让刀不很正常吗,

网友(点评):
他说的是进刀的入口哦,不是中间那段,进刀那段不是有顶针吗。浅见

网友(点评):
你牛B,还用上顶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用止规再试下。可能是你找正有问题。

或者跟材质有关。随着切削时间,刀与工件之间的温度升高。

网友:
导轨有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长的螺纹,有没有架中心架,最好是焊个加长的卡抓,修好卡抓 ,200长,让刀不很正常吗, ...

大佬,现在中径是合格的,如果让刀中径会小吧,而且现在是进刀的地方通规不入。

网友(点评):
让进刀头,就是进刀这几个牙,你认真看加工,刚进刀里,刀会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跟材质有关。随着切削时间,刀与工件之间的温度升高。

不是,加工的第一件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止规再试下。可能是你找正有问题。

止规能进半扣,通规能进两扣半

网友:
将不合格螺纹车掉就成了,再不然用更长的材料再加工过。

网友:
明显就是尾部让刀或没校正甩尾了,越靠近卡盘尺寸越准。

网友E:
入口是火焰切割口,经常有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入口是火焰切割口,经常有这种情况。。。。。。

哟,你这思路有点意思

网友(点评):
干过,看过,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