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提问 solidworks2023 距离配合中 为什么没有反向

楼主:
小白提问  solidworks2023  距离配合中 为什么没有反向

网友A:
线面配合没有反向,,,,

网友B:
距离前面加-就是了

网友:
距离值前加— ,注意其它配合会不会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距离前面加-就是了

感谢 这个距离好像不能加-  只能正数  我换了一条边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面配合没有反向,,,,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