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拧紧问题请教

楼主(2025-09-04):
有个设计问题请教,先描述下工况:有两个螺钉要同时拧紧,螺钉外六方14mm,间距25mm,需要拧紧扭矩15-20Nm,(扭力不严格不严格)转速100rpm左右就行。我现在的布局是图片这样的,用的两个100w电机(48V),通过减速机,再通过齿轮把力传到套筒。现在扭力偏小,但领导不知道 ,空间限制没选200w的,毕竟是家里测试的样机,不交付。
想请教大家是否知道有合适的偏心减速机(减速机与电机一体的最好,48V,24V都行,电机100W到200w都可以),电机加减速机总长度最好能控制在150mm以内,可以让套筒直接连到减速机输出轴,想把齿轮给去掉
补充下:不是伺服也行,可以通过电流判断扭矩

网友:
开题:两轴拧紧问题请教
内容:想请教大家是否知道有合适的偏心减速机
围观群众直接懵晕了。

网友:
补胎用的空气炮呢,也有气动拧螺钉的枪

网友:
正常的拧紧机不是这样的,带联轴器可调的,,,,, 屏幕截图 2025-09-05

网友:
淘宝上搜一下减速电机,同步电机这些关键词就有了。

网友:
问题是:现在的电机扭矩偏小且不易识别?

网友:
同时紧同时松,用齿轮组了,还要用两个电机吗?

网友:
有现成的带扭矩控制的拧紧螺丝机卖,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