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循环运动结构寻求

楼主(2025-09-04):
各位大神

    有个难题想请教下大家。我目前在做一个双向循环运动的结构,如图片所示,就是平皮带自身做Y方向圆周运动,然后整个平皮带运动结构沿着环形导轨做循环运动,同时平皮带组会沿着环形导轨均匀布置一周,数量得有几十组。

    目前遇到的问题就是,平皮带的动力传输不知道怎么做,我在两端放了平皮带惰轮,但是主动轮和电机没有什么好的方案来布局,而且是只放一个驱动电机同时驱动一周的平皮带,不知道有什么好的结构既能保证一个电机同时驱动几十个平皮带,又不影响平皮带组沿环形导轨循环运动。

网友:
想想铁路上的电力机车、列车是如何获取电力。

网友A:
行吊里面的滑触线供电

网友B:
若皮带运行速度与在环形轨道上运行速度有关联的话,可以用一组齿轮搞定,要是没关联就有点麻烦

网友C:
运动工况 需要再明确一下

网友D:
为啥是两端都放惰轮,不是应该一端主一端从吗?要用一个电机驱动一圈的平皮带,那只能考虑用万向节把这一圈给串接起来。空间够不够不好说。
要么考虑从环轨借力,做复杂的传动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吊里面的滑触线供电

有想过这种供电方式,这样皮带传动部分就可以固定了,感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吊里面的滑触线供电

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皮带运行速度与在环形轨道上运行速度有关联的话,可以用一组齿轮搞定,要是没关联就有点麻烦 ...

没有关联,而且必须得是独立的,实际运行中两个方向行近距离是随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动工况 需要再明确一下

工况其实也很简单,目前是需要在皮带上放置1个1kg左右的物体,皮带可以带动它滑动,也会跟着皮带组一起沿着环形导轨运动。两个运动是独立不相关的,单独控制的,可以两方向同时运行,也可以某一方向单独运行,然后就是要求最快速度能达到5m/s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是两端都放惰轮,不是应该一端主一端从吗?要用一个电机驱动一圈的平皮带,那只能考虑用万向节把这一圈 ...

因为一开始想着把主动部分放中间位置,结构空间比较大一些,所以两端各放了一个惰轮,只是初步想法。

网友(点评):
一个电机驱动可以放中间,参考行星齿轮组,所有平皮带只能同步运动状态。多个电机驱动可以用滑环组取电,控制实现平皮带多种顺序运动状态。当然所有设计都基于功能和成本的平衡考量。

网友:
先做个动画看看,就有灵感了。

网友E:
我看这些平皮带之间还需用一个骨架连接在一起。骨架上布置一系列软轴。每段软轴用联轴器连接。然后用一个电机连接期中的一个软轴作为主传动,带到这个软轴旋转。这个软轴再带动其它软轴旋转。软轴上带齿轮,与皮带啮合,带动皮带移动。

网友F:
参考,不过要让两个皮带轮独立运转,一个皮带轮负责公转,另一个负责自传,然后通过转接传递带每个自传轴上。

网友G:
这个我有个建议,环形导轨上做一圈齿,在皮带机上延伸出一根动力轴与齿啮合,在环形导轨运动的同时,会有一个动力传给皮带机。皮带机两两之间用链条链接,你就可以随便阵列皮带机了。皮带机的动力也可以不用额外加电机了。如果你想做独立的皮带机运动,可以加离合器,但是离合器供电还是需要电刷,。。

网友:
又是那个老板随口一说吗?

网友:
皮带部分试着直接用动力滚筒驱动,但是这个位置看着很小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小的型号,然后所有的皮带旋转部分只能用电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这些平皮带之间还需用一个骨架连接在一起。骨架上布置一系列软轴。每段软轴用联轴器连接。然后用一个电 ...

骨架是需要的,因为所有皮带共用一个动力源,所以需要一个串联的骨架。感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我有个建议,环形导轨上做一圈齿,在皮带机上延伸出一根动力轴与齿啮合,在环形导轨运动的同时,会有一 ...

这个应该不能完全实现功能需求,要求是所有皮带能一起进行控制一个运动速度,沿环形轨道也是要单独控制速度,两者之间的速度是没有关系的,独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参考,不过要让两个皮带轮独立运转,一个皮带轮负责公转,另一个负责自传,然后通过转接传递带每个自传轴 ...

这个建议挺好的,我好好想一下,感谢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