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筒扳手操作是否方便

楼主(2025-09-05):
如图  50乘50乘2的方管上面有罩壳,这个罩壳内表面焊接有螺柱, 想把这个罩壳蒙在方管表面, 有两种方案
第一种  方管开孔,使用套筒扳手把螺母和垫圈塞到方管里面,装到螺柱上
  第二种方案  方管开孔并且里面焊接一个支撑柱,罩壳内表面的焊接长螺柱穿过去 背面锁螺母  操作性方便
  第一种方案不知道用套筒扳手操作的难度如何?
  感谢大家的回答  大家要注意到罩壳内表面焊接好了螺柱,不允许罩壳表面打孔装螺丝的,那样不美观也是卫生死角
  这个重要注意点大家要注意到哦

网友:
一般直接在方管上打孔攻丝了

网友:
开孔吧 麻烦是 装配的事情

网友:
拉铆螺母了解一下。。。。。。 屏幕截图 2025-09-05

网友:
操作上都差不多。第一种比较美观。

网友:
个人推荐第二种

网友:
不懂就问,为什么第二个方案不直接把柱子搞粗一点攻螺纹。偏要锁螺母

emmmm。。。。看错了,不过罩壳的话直接搞个通孔锁螺母不行吗,支撑柱和塞里面锁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已经说了壳体表面不能有螺丝。这样的话第一种就可以了,套筒带磁的吸住螺母就可以了,最好不要用垫片了,不好操作,可以选用带法兰的螺母。第二种工艺太复杂没必要。

网友:
大操作空间选第一种,方管上开35的圆孔用套筒没问题,要美观还可以加个小板子把孔盖上。小操作空间选第二种用盖型螺母一样美观。

网友(点评):
第二个方案你还可以改进一下,罩壳不需要铆那么长的螺钉,中间加一个六角螺柱,控制好高度完全可以在方管背面直接打螺钉锁在六角螺柱上,不需要用螺母。这样也就是多个零件,功能和美观完全可以保证。

网友:
罩壳上的螺柱通常不会太大,M4/M5吧?第一种方式完全可以使用,省成本,孔稍开大点,套筒扳手可以卡住六角螺母伸进去。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