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减震降噪有什么办法

楼主:
求助,公司实验室有这样的涡流电机,长度0.7米,目前只在地面垫了一层橡胶垫,转动起来震动和噪声比较大,所在楼层是钢架构的,惹的楼上楼下都在投诉,有什么合适的减震垫推荐吗?

网友:
多加几层,,,,,泡沫合罩起来。

网友:
1.机械结构的稳定性和加工的形位公差尽可能满足图纸要求?  2.电机座减震螺栓,3. 缓冲垫等

网友A:
买市贩的减震垫等等即可隔离振动传递到楼层。
橡胶垫的自然频率太高,不适合电机类。

网友:
大厚泡棉盒子罩起来,一层不行就多来基层

网友:
搞定动平稳就没有震动了,震动来源于不平稳,
要减震,很简单 的,弄个架子,架子上放几个减震,架子跟地面用液压减震胶,
跟汽车发动机一个原理,

还有一种最简单 ,就是用个木箱,买10包水泥,把水泥到在木箱里,做个水泥箱,他一点不会震动,水泥箱自重,就压制住震动,也是最省钱,最有效,只要300块

大佬,水泥太重了,我怕楼板受不了,这个位置放了一堆对拖设备  发表于 前天 10:56

网友:
搞个水箱(水箱里搞半箱水  ),放水箱上。

这是什么原理?  发表于 前天 10: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市贩的减震垫等等即可隔离振动传递到楼层。
橡胶垫的自然频率太高,不适合电机类。 ...

专业

网友:
什么机器啊,不行买个滚筒洗衣机改一下吧

网友:
在架子底部装几个螺纹孔,再在网上买几个带螺丝的阻尼减震垫安装在上面,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噪声加静音外壳,振动就需要加隔振了。推荐Fabreeka CM或者COM金属橡胶隔振脚座:

网友:
做个隔音箱子装起来吧

网友:
噪音问题可以在外层加一层吸音棉,震动是免不了的,只能做好缓冲

网友:
我感觉达到你想要的效果有点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