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M的sw装配体转成sat 1.6个G

楼主(2025-09-05):
怎么这么大,如何减少尺寸

网友:
180的文件,我电脑扛不住了

网友:
SAT文件是纯文本(或可选二进制,但文本更常见)格式,它只存储模型的‌精确边界表示(B-Rep)几何数据‌(点、线、面、体)。它不存储建模历史、特征、装配约束关系、材质、外观等信息。
将装配体导出为SAT时,SolidWorks必须将装配体中的所有零部件(包括所有特征生成的最终几何)以及它们在空间中的位置关系,‌完全展平‌为一组纯粹的、精确的几何实体(体)。这个过程会丢弃所有参数化信息,只保留最终形状。
‌精度要求:‌ SAT格式默认使用非常高的精度(通常是双精度浮点数)来存储曲面和曲线的数学定义(如NURBS),以保证几何准确性。高精度意味着更多的数字和小数位。
‌文本格式的低效性:‌ 大多数CAD软件(包括SolidWorks)默认导出文本格式的SAT文件。文本格式与二进制格式相比,体积本身就大很多(例如,数字0.1234567890123456在文本中占17个字符,在二进制中可能只占8个字节)。
‌装配体层级:‌ 一个180MB的SolidWorks装配体文件本身通常并不包含所有零件的完整几何细节(它可能包含轻化零件、外部参考等)。当导出为SAT时,‌所有‌被引用的零件都会被解析并完全展平,将其所有几何细节都写入单个巨大的SAT文件中。80MB的装配体引用数百MB甚至GB级的实际几何数据是完全可能的。
‌隐藏/压缩实体:‌ SolidWorks的内部格式可能对重复实例、对称部分、标准件等进行高效处理或压缩。SAT文件通常不进行这种高级别的压缩,几何体是逐个描述的。

SolidWorks 端常见的“保存为零件/外部面”方法 主要针对 STP/IGES 等中性格式,对 SAT 是否同样有效也缺少直接说明。
在 SolidWorks 里直接“一键瘦 SAT”的可调参数非常有限——官方选项只有实体/曲面几何、3D 曲线、草图实体、版本等,并没有像 STP/IGES 那样提供“仅外壳”“简化几何”“合并面”之类的轻量化开关。
因此,要把 180 MB 的装配体导出成体积更小的 SAT,只能“曲线救国”:先在本体把模型做简化/轻量化,再导出 SAT;或者改用对“外壳/网格”支持更好的中间格式。下面给你 4 条最实用的思路,按“改动量小 → 大”排序,可单用也可组合:
1. 关掉“非必要”几何再导出
   - 在 SolidWorks “另存为 → ACIS → 选项”里,**取消** “3D 曲线”“输出草图实体” 两个复选框,只保留实体/曲面几何。
   - 如果装配体里含大量参考曲线、扫描路径、草图图片等,这一下就能省几十甚至上百 MB。
2. 先用“缩简模型/外部面”变成单零件,再导出 SAT
   - 参照 CSDN 的做法:装配体 → 另存为 Part → 选“外部面(壳体)”或“缩简可视化”。
   - 这样会把上千个零件压成一个外壳零件,内部特征全部丢弃,文件体积通常可压到原来的 1/10 甚至更低,然后再对这个“外壳零件”导出 SAT,最终 SAT 也能降到几十~一两百 MB。
3. 用 SpaceClaim / Inventor 做“几何简化+SAT 导出”
   - 把原始装配体先导入 SpaceClaim,在导出选项里勾选 “Improve data on export” 并设定缝合/简化公差,可把大量碎面合并,再导出 SAT。
   - SpaceClaim 的 “Merge faces”“Fill holes”“Defeature” 一键去倒角/去小孔 等功能,能在保持外形前提下显著减少面片数量,对 SAT 体积非常敏感。
4. 直接改用“轻量化中性格式”替代 SAT
   - 如果下游软件(如 Ansys、ABAQUS、SketchUp)也能读 STEP/STP 或 3MF,可优先导出 STEP-AP214/242;STEP 在 SolidWorks 里支持“外壳/几何包络”选项,体积通常只有 SAT 的 1/3~1/5。
   - 若仅用于查看或做渲染,STL/3MF/GLTF 等面片格式体积更小,可用 eDrawings、Blender、3D Viewer 直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