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准不是基准形体必须要相互垂直

楼主(2025-09-05):
基准不是基准形体必须要相互垂直

不是永远可能或者说现实,就是能选择3个相互垂直的基准形体来建立基准,因为基准/基准系是没有误差的相互垂直的面/线,但基准形体不一定要相互垂直,也能建立基准/基准系。

要看懂图纸,要从图纸最重要的内容,位置度和轮廓度开始,下面这张图有一个位置度和一个轮廓度,其余的标注都是为它们服务的内容。

我们先看ø20±0.15位置度要控制什么?这个位置度是控制箭头所指ø20±0.15孔与ABC三个面的位置(包括:移动和转动)

要看懂位置度,要先从基准形体ABC开始,先找到基准形体ABC在哪里,顺便确认一下要控制基准形体,第一基准形体A用平面度,第二基准形体B用垂直度,第三基准形体C用倾斜度,(基准形体是零件上建立基准要用的面,不是基准)

下一步就是要把基准形体ABC变成基准ABC,因为基准形体是在零件上面,尽管有平面度和方向度控制,但还是误差太大,不能作为基准,如何把误差太大的基准形体ABC变成没有误差的基准ABC?答案就是用模拟基准的方法。

第一基准形体模拟体是一个没有误差的平面,第二基准形体模拟体是一个没有误差且垂直基准A的平面,第三基准形体模拟体是一个没有误差的垂直基准A且与基准B是基本角度35度的平面,因为基准C与基准B不垂直,所以要再转基本角55度,才能建立与基准A和B都垂直的基准C。这就在理论上完成了把基准形体ABC变成了基准ABC,建立了一个没有误差的理论上的位置度基准系。

如果做功能检具测量位置度,先用检具公差做一个平面,(UAME)不相关包容体代替基准形体A,建立基准A,然后用检具公差做一个垂直基准A的平面,(RAME)相关包容体代替基准形体B,建立基准B,最后用检具公差做一个垂直基准A,与基准B基本角度35度的平面,代替基准形体C,再加基本角度55度,建立基准C,这样用模拟基准的方法建立了一个基本没有误差的基准系ABC,把零件放到这个基准系,作为孔ø20±0.15位置度测量的起点。

如果用三坐标测量位置度,先在基准形体A采点,程序会用(UAME)不相关包容体建立基准A平面,然后在基准形体B采点,程序会用(RAME)相关包容体垂直基准A建立基准B平面,最后在基准形体C采点,程序会用(RAME)相关包容体垂直基准A,与基准B基本角度35度的平面,然后旋转基本角度55度建立基准C平面,在零件上建立一个没有误差的数字基准系ABC,作为孔ø20±0.15位置度测量的起点。

基准系是三个相互垂直平面,基准形体是零件上用来建立/固定基准系要用的面,只要能把基准系固定在零件上,倾斜面也可以用。

作者: 龙东飞 ASME/ISO GD&T 标准委员

网友:
大部分画图就不用基准随便画的。

网友:
太深奥了,看不懂

网友:
现在还有很多企业的形位公差没有按照标准标注或者标注不合理

网友A:
其实不推荐这样使用,因为想拟合第三基准的面是斜面,就要建一个新的垂直第一第二基准的面,但是这个面是由倾斜面拟合出来的基准面旋转过来,但是你想拿这个旋转后的面来定位就会有误差,你说的理想没误差,但现实是做不到的,还有个问题,如果是圆锥凸台怎么建基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推荐这样使用,因为想拟合第三基准的面是斜面,就要建一个新的垂直第一第二基准的面,但是这个面是由 ...

这不是推荐的问题, 你必须要搞清楚,标准关于:基准和基准形体(Feature 和 Feature of Size) 的关系,零件上没有基准,基准在设备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不是推荐的问题, 你必须要搞清楚,标准关于:基准和基准形体(Feature 和 Feature of Size) 的关系, ...

基准和基准形体(Datum 和 Datum feature) 的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是推荐的问题, 你必须要搞清楚,标准关于:基准和基准形体(Feature 和 Feature of Size) 的关系, ...

你想说的是基准要素吧,没见过基准形体这个名词,给你贴一张图,基准要素就是实际特征,比如面和孔的内壁并不是光滑的,基准就是由这些特征用各种方法来拟合成理想的状态,不知道你说的基准由设备决定是从哪里看来的,回到这个帖子,你想建立的第三基准基本是无法把控的,由斜边拟合的一个理想面,想又用一个零件来将这个面旋转角度,那怎么来控制这个面呢,b面由平面度和a基准的垂直度来控制,那这第三基准是控制不了的。这里可以用两面一孔来建立我认为比这方法好,所以我才不推荐使用,当然大多数都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