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自动上升的结构是怎么做的

楼主:
早上起来用爽肤水,看到瓶子突然发现,中间那个一直在上升,用完一点就上升一点。这个结构是咋设计的?

网友:
压缩空气啊。底部有一定压力的空气。

网友:
下腔通大气,,,,像签字笔芯里面的封墨油一样。

网友:
怪神奇,拆了研究

网友:
底部有一定压力的空气

没有,,,,,就是通大气,压水井一样。  发表于 前天 08:24

网友:
内部做部分真空,底部通大气,

网友:
气压吧应该

网友:
你可以把中间的东西看成橡皮塞子,上边的泵头一按压,里面的空气或者水就会出去,橡皮塞子就会往上跑,厂家设计是为了把瓶中的产品用光没有残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