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讨论下,用Creo做设备研发的公司多不多?

楼主(2025-09-05):
大家一起讨论下,用Creo做设备研发的公司多不多?
我现在用的就是Creo, 用Solidworks有了八年左右。现在用Creo用了两年多了。感觉也很好用。

网友:
刚毕业入的工厂用UG,现在用SW

网友:
学校学的ug,现在用的sw

网友:
是的,就是磨损后的台阶,,,,,

网友(点评):
系统提示我有一张图没有用,一发出去才知道有两个附件。哈哈。

网友:
一直用的SW

网友:
用的2维图,电脑带不起来三维

网友(点评):
做加工吗?线切割?

网友:
花开两朵:做电子电器产品,塑胶件的一般用CREO。做非标自动化,机械产品的一般用SW。

网友(点评):
感觉差不多是这个分布。 也有少数做设备的也用CREO.

网友:
我用creo,反正只会拉伸切除

网友(点评):
够用就好。 厉害的不需要很复杂的功能。CREO功能强大! 其实一般用户可能CREO的百分之五的功能都没有用到!

网友:
CREO 可以用中文命名吗

网友:
做设备的公司用Solidworks的多

网友:
inventor也可以了,用了十多年。
其实功能用的极少,几乎所有主流软件都能很好适应机械设计。

至于什么复杂曲面动画几乎没有怎么用到。

inventor与cad兼容性极高,做全新方案cad是必须的。

网友:
以前是全部用CREO的,现在是CREO和SW混着用。有的客户指定要SW的图,没办法

网友:
用CREO,需要配置文件吗,上个公司用过一段时间,入职以后直接就用,有个老师傅带着,不会就问下,也没想其他的,感觉CREO还可以,后来离职了,自己下载了一个,不好用,是不是需要啥设置

网友:
creo的少一些,

网友:
我干过三家,都是SW,就是二维用的不一样

网友:
公司不同部门用的不一样,一个ug,一个sw.

网友:
现在我觉得高版本的NX比较香,特别是它的MCD模块,在做方案展示的时候比较适合,工程图模块配置好了还将就。遗憾的就是插件比较少,有的基本都是偏向模具方面的。

网友:
学校学的SW,现在公司转catia了

网友:
医疗也不少用Creo

网友(点评):
曲面多的用creo和UG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