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锌镁合金”的吗?

楼主:
有自媒体说:有的厂家为了满足新新国标电动车的要求,用“锌镁合金”做电动车的外壳。
请问真有这种合金吗?我印象中锌是比较软的,做电动车外壳,一磕碰不就变形了?

网友:
"印象中" 哈哈哈!

网友A:
没听过,炒噱头吧! 便宜的A3板不用,要用锌镁合金?

网友:
锌镁合金强度也不弱,而且易加工,主要是加工成本低,强度也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听过,炒噱头吧! 便宜的A3板不用,要用锌镁合金?

A3板要直能便宜,就不会有车厂用铝了
A3板现在也过8000/吨,比同体积的铝贵多了,

赞同。 感觉还是A3板实在。现在动不动就注塑件了。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这个印象中真是。。。。纯铝也是很软,一碰就变形。
重点在合金,且基本上镁为主要成份。

氯属于有毒气体,咋氯化钠你还每天食用呢。  发表于 3 天前
镁稳定不易燃?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一般镁合金还靠谱一点

网友:
性能参数可以做到和(造飞机的)镁铝合金类似。用锌(65)来补充一部分重量上的“质感”

网友:
锌镁铝铁板我们现在在用,作为主框架,硬度还可以

网友B:
锌镁合金多用在大门制作中,镁含量越高强度越大,但耐腐蚀性降低。

网友:
外壳还是铁的好,要不铝塑复合板,防碰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锌镁合金多用在大门制作中,镁含量越高强度越大,但耐腐蚀性降低。

镁很活泼,锌镁合金在一定条件下会不会像铝镁合金那样燃烧?

网友:
上次有个项目,比亚迪的下属工厂,用钢板替代铝合金轮毂,要求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