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钣金折弯报错显示“此零件在折弯后自相交错”。

楼主(2025-09-06):
solidworks钣金折弯报错显示“此零件在折弯后自相交错”。

在公司电脑使用是不会出现这个报错,用家里的电脑再次编辑这个零件时就会提示这个错误。

有什么办法解决吗?让他不显示错误。公司和家里都是同一个版本的SW。

网友A:
是不是动了板厚数值

网友:
你倒是把模型上相应的特征给截个图吧。。

网友:
实在不行你把文件发上来看看

楼主:
附上钣金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动了板厚数值

没有任何改动

网友B:
孔内边线法兰折弯不对,错误就是它引起的,,,,对边折弯删掉就行了。

网友(点评):
没足月的新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附上钣金图

你点你一下报错的特征,看在模型的哪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内边线法兰折弯不对,错误就是它引起的,,,,对边折弯删掉就行了。

我的主要意思是我在公司电脑上它没有报错,用家里的电脑打开编辑一下就会有出错,折弯方法我知道是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没报错是通知设置的问题,不代表没错。。。。。

网友(点评):
我的电脑根本不让你同时拉出来那四个边线法兰,直接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点你一下报错的特征,看在模型的哪个位置

就是那几个连续折弯的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那几个连续折弯的边

点开特征,重新生成一遍。
再不行,你不如把文件发上来看看,又不是啥保密零件。

楼主:
还很郁闷的 为什么有时候不能切除。。。很无语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主要意思是我在公司电脑上它没有报错,用家里的电脑打开编辑一下就会有出错,折弯方法我知道是有问题 ...

所以我就想找到这是哪里设置的,可以把这个报错给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开特征,重新生成一遍。
再不行,你不如把文件发上来看看,又不是啥保密零件。  ...

重新生成没用,我发不上来,附件好像不行

网友D:
孔内做折弯不现实的。另外折L件焊接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孔内做折弯不现实的。另外折L件焊接上去。

这个我明白,我不用拆图,钣金都是外协会拆图的。不用在意它工序是否合理,就是想知道哪里设置能不让这个报警显示,看着很烦。公司电脑就不会报警,家里的电脑会提示这个错误

网友D:
系统选项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系统选项里

具体是哪个呢功能呢

画出违反工艺的图来,指望工艺给你擦屁股,想什么美事呢。  发表于 7 天前
别听他胡扯,你这个建模是违反工艺的,是不可能取消报警的。  发表于 7 天前

楼主:
引用 楼主:
具体是哪个呢功能呢

但是我在公司电脑上就不会显示错误,虽然我知道工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