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曲轴问题

楼主(2025-09-06):
大佬们,我曲轴直接跟滚子轴承滚子接触,渗碳淬火1mm硬度HRC60,耐久后曲轴表面磨损了,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滚子轴承磨损正常,再滚动,也会有滑动麻擦 ,要想不磨损,还得是铜套,铜套可以重载,油路没问题,就不会磨损

网友(点评):
什么都正常是吧。

网友A:
曲轴表面硬度不够,,,,,

网友(点评):
正确。他这个现象不是磨损。是“点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曲轴表面硬度不够,,,,,

+1
估计接触应力也有些偏大。

网友:
你是曲轴当轴承内环么

网友:
接触应力大,金属疲劳剥落了。要么降低负载,要么增加强度。

网友:
曲轴的承压比较大,滚动轴承的比压和滑动轴承比差很多。这里应该用滑动轴承。如果你确认硬度达到60了.

网友:
材质,热处理

网友:
这个要详细计算,工艺也要保证。
变速箱中空间限制,很多这样搞的。
还有润滑也要非常到位。

不过要注意变速箱只是承载同心,受力比较均匀对称,也就是轴承承压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