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mesh中对各个部位赋予颜色,但是颜色不起作用什么原因

楼主:
对每个部位赋予不同颜色,划分网格应该如图color所示(教学视频),但是我划分网格后,这每一部分颜色都一样的,如图123
请教这是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
1如何所有几何都在同一个 Component 里
打开 Model Browser;
检查是否所有几何/单元都在一个 Component 下;
使用 Organize(快捷键 Shift + F11)将几何或单元移动到不同的 Component;
给每个 Component 设置不同颜色。

2划分网格时未激活目标 Component,所有网格被划到了当前激活的 Component 中。
在划分网格前,右键点击目标 Component → Make Current;
确保当前激活的 Component 是你想要的那一部分;
然后再划分网格。

3网格被错误地合并到了一个 Component,划分后所有网格颜色一致。
使用 Tool → Organize 或 F11 将单元重新分配到正确的 Component;
或者使用 Find → Find Entities → By Component 来检查单元归属。

4显示模式问题(颜色被覆盖),颜色看起来都一样,但其实单元归属不同。
在 Visualization 工具栏中,切换 Color By 为 Component;
确保不是按 Property、Material 或 ID 显示颜色。

使用 Mask(F5) 或 Isolate 功能,单独显示某个 Component,确认网格是否归属正确;
使用 Check Elements(F10) → Component 查看单元归属;
使用 Model Browser → 右键 Component → Color 快速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