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rawings保存网页格式时出现“写入文件时出错”

楼主:
edrawings保存网页格式时出现“写入文件时出错”

网友:
目标路径无写入权限
现象:直接保存到 C:\根目录、Program Files、网络盘或只读文件夹。
解决:换一个本地非系统目录(如 D:\Temp),或右键 eDrawings→“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文件名/路径长度超限或含特殊字符
Windows 最多 260 个字符;中文、空格、#、% 等符号偶尔会被 HTML 打包器误判。
解决:把文件拖到根目录,起个短英文名(如 test.html)再试。
同名 *.html 及同名 _files 文件夹被占用
eDrawings 输出时会同时生成“文件名.html + 文件名_files”文件夹。如果旧文件夹已被其他程序锁定(浏览器开着、同步盘在扫描),就会写入失败。
解决:手动删除旧文件/文件夹,或换个新名字保存。
杀毒/安全防护拦截
某些企业版 360、McAfee、Symantec 会阻止 EXE/JS 落盘。
解决:临时关闭实时防护,或将 eDrawings 加入白名单后再保存。
安装组件缺失或版本 Bug
单独安装的 eDrawings 2024/2025 在没有 VC++ 2019-2022 运行库或 VBA7 支持时,打包 HTML 会异常退出。
解决:
a) 控制面板→程序→启用或关闭 Windows 功能→勾“.NET Framework 3.5/4.8”。
b) 官网下载并安装“VC++ 2019-2022 x64 运行库”。
c) 升级到最新补丁:SOLIDWORKS/eDrawings 2025 SP3.0 之后已修复部分“无法保存文档”缺陷。
图形缓存损坏
现象:所有格式都无法保存,或仅特定文件出错。
解决:在 eDrawings 里点“文件→另存为→eDrawings *.eprt/*easm/*edrw”先存成原生格式,再重新打开并导出 HTML;如果这样能成功,说明原文件缓存损坏,重建一次即可。
使用便携版/绿色版 eDrawings
绿色版缺少 HTML 输出所需的 XTP 模块和 JS 模板,必然报错。
解决:卸载后重新安装官方完整包(含 eDrawings Professional 许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标路径无写入权限
现象:直接保存到 C:\根目录、Program Files、网络盘或只读文件夹。
解决:换一个本地 ...

谢谢  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