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孔工艺冲头的材料和加工工艺选择

楼主(2025-09-08):
之前发的帖子搞错了材料,图片也没上传上,感谢大家的回复,这里重新发一下。

我们目前在车身轮罩工位使用一款非标冲孔产品,车身材料为铝,厚度5-8mm(一共八个孔,厚度不一样),孔径10.5mm,
当前冲头材料是1.2379,加工处理见图纸,之前一直用的进口冲头。
当前问题表现为冲完后孔周围被拉变形,应该是冲头退出时摩擦力太大导致的,看看能否从冲头材料,和表面处理这方面去优化一下。

冲孔示意图:
冲头图纸:

冲头图纸

冲头图纸

凹模图纸:

凹模图纸

凹模图纸

由于这款冲头的图纸标准的不准确,附件图纸是另一款产品的,只是尺寸不一样。

示意图

示意图

网友:
前面带角度的,都这德性,冲压,只要保证间隙对就行,
这个是CR12MOV,用的是普通冲压材料
冲压,只管间隙,和压料力,摩擦 力大是因为没有压料,冲压后材料向孔中间拉,加大间隙吧,

网友(点评):
春哥一针见血

网友:
冲头前面不要带角度的。用平头的。

网友(点评):
有些必须要带角度,减少冲压力

网友(点评):
平头的可以减少孔周围的挤压变形。

网友:
厚度不一样间隙也要不一样
表面DLC涂层降低摩擦力
看你没提到润滑油啊,得抹油

网友(点评):
只是冲头外圆做DLC涂层吗?

网友(点评):
要镀肯定整个都镀了

网友:
冲头周围要有脱料结构。没有脱料会拉变形。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1084239-1-1.html
我们目前在车身轮罩工位使用一款非标冲孔产品,车身材料为[b]铸铁[/b],厚度5-8mm,孔径10.5mm,

http://www.cmiw.cn/thread-1084380-1-1.html
我们目前在车身轮罩工位使用一款非标冲孔产品,车身材料为[b]铝[/b],厚度5-8mm(一共八个孔,厚度不一样),孔径10.5mm,

当前问题表现为冲完后孔周围被拉变形,应该是冲头退出时摩擦力太大导致的,

文字表达是楼主带有主观的描述,高清照片才能传递出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