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今天发现C盘突然爆满!!

楼主:
今天突然发现C盘突然爆满,就剩十几G了  我记得前段时间空间还很多啊!!!!

网友:
网上的教程慎用,之前电脑c盘200G,安装软件全D,下载的也是D盘,时间一长还是满了,按网上教程试了一下,软件破解掉了

网友A:
C盘空间突然减少很多,常见原因有:
1. Windows 更新残留
`C:\Windows\SoftwareDistribution\Download`
可以手动删除里面的文件,或用「磁盘清理」→「清理系统文件」→勾选「Windows 更新清理」。

2. 临时文件堆积
   `C:\Windows\Temp`
C:\Users\你的用户名\AppData\Local\Temp`
直接全选删除(有些删不掉是正在用的,跳过即可)。

3. 休眠文件(hiberfil.sys)可能占几GB到十几GB。
打开 CMD(管理员)输入:
  powercfg -h off
  会立即删除 `hiberfil.sys`。

4. 虚拟内存(pagefile.sys)
可能占几GB。可以移到别的盘,或调小:
  控制面板 → 系统 → 高级系统设置 → 性能 → 设置 → 高级 → 虚拟内存 → 更改。

5. 还原点/卷影复制,在系统保护设置里。
控制面板 → 系统 → 系统保护 → 配置 → 删除旧还原点,或调小最大使用量。

6. 微信/QQ/企业微信缓存**
`C:\Users\你的用户名\Documents\WeChat Files`
 `C:\Users\你的用户名\AppData\Local\Tencent`
进去看看哪个文件夹特别大,可以手动清理,或在软件里改缓存路径到D盘。

7. OneDrive 本地同步,OneDrive 把云盘文件全同步到本地。
右键 OneDrive 图标 → 设置 → 选择要同步的文件夹,或启用「仅保留云端」模式。

8. 游戏平台缓存(Steam/Epic/战网等)**
`C:\Program Files (x86)\Steam\steamapps\common`
 `C:\Program Files\Epic Games`
可以卸载不玩的游戏,或把游戏库移到D盘。

快速定位大文件方法
方法一:用「存储感知」
设置 → 系统 → 存储 → 看「临时文件」「应用和功能」「其他」里谁占最多。

方法二:用工具
TreeSize Free(推荐):扫描C盘,一眼看出谁最大。
WizTree:更快,直接读MFT。

下一步建议
1. 先扫一眼设置 → 存储 → 看哪个类别占最多。
2. 安载 TreeSize Free,扫C盘,定位最大文件夹。

网友:
你把大文件放桌面上了吧

网友:
有没有zw3d
zw3d报错会疯狂占据硬盘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zw3d
zw3d报错会疯狂占据硬盘空间

没有,只有AutoCAD和SW、大国工匠这种

网友:
想搞个个人云盘NAS,笔记本电脑只有固态硬盘,感觉不靠谱

阿里云盘可以免费挂在本地,存读文件没有本地方便  发表于 8 分钟前

网友:
一直处于13-5G之间,清理一次就13,同步微信信息,马上满。

网友:
那简单,突然爆满,看看自己最近装啥软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盘空间突然减少很多,常见原因有:
1. Windows 更新残留
`C:\Windows\SoftwareDistribution\Download`

666

网友:
我猜是用来pc版微信了

网友:
把微信、企业微信这俩玩意的文件缓存区改到其他盘,这俩玩意能占几十G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