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五通电磁阀问题

楼主:
各位大佬好,我在设计物料架的时候需要活动板有三个位置的固定,所以选用了中压式电磁阀,在安装过程中,发现电磁阀在中位时,会存在活动板受力下降的现象,且下降幅度过大。有几个问题想问下:
1.怎么解决中位活动的现象,可以接受他活动,但是幅度太大了。
2.换成中封电磁阀可不可以。
ps:物料箱估算50kg。

气缸安装图

气缸安装图

网友:
气压不不断变化的,所以用气动是不可能停住不动的,还有几个阀,才行,

网友:
选带刹车气缸,或者加刹车组件,,,

楼主:
我查了下,用诱导止回阀是不是可以实现

楼主:
我查了下,用诱导止回阀好像可以实现

网友:
用带先导阀的节流阀+三位五通中泄阀,常用的互锁防掉落气路。但是气路总是有泄漏的

网友:
中封比中压好。两个时间久了都会动,但中封式保持的时间和稳定性比中压式要长并且稳定。

+1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用个先导单向阀,但是长时间断气也会下降

网友:
不行的,两边面积不一样,短时看不出变化,等一下就会往压力小的地方动作

网友:
用三位的气缸可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换阀治标不治本。毕竟气缸两端受压面积本来不同,两端压力一样也是会跑的

网友:
用诱导止回阀可以实现

网友:
你这个气缸用中压电磁阀气缸会往外伸,只是出力会变小。

网友:
用中封比中压要好,

最好使用中泄阀,气缸两个进出气口用单向封闭阀,这样精度会更好,保持位置持久,

网友:
如果是固定的位置

可以考虑 多行程气缸 网上有买 搜一下

楼主:
多行程气缸我看了,他的形成距离最大只有300的,感觉不适用

网友:
气缸中间位置停不住的气压不稳定,不是像油缸三位阀可以搞定,加个气动锁试试

网友:
楼主,搞成功记得发群里给大家学学,这种有个位置点是 任意点用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

楼主:
计划买中封阀、中泄加诱导止回阀试试

网友A:
三位气缸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位气缸不就行了?

三位气缸看了,长度有些不合适,短了些

网友:
你用中压阀不行,断气时候气缸两边都有气,会晃动,可以考虑配置中泄阀+双边气锁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