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同样的做法,为什么结果不同

楼主:
一个显示为CAD系列的,管道设计可自动识别。另一个则无法自动识别,必须在参数设置里勾选材料明细表方可。

网友:
你光说软件名称就完事了吗,不详详细细说明一下自己正在做什么,以及想达到什么目的吗?

楼主:
我做的管道系列零件,一种是弯头系列,一种是管道系列。同样的系列零件做法,在管道设计时弯头能自动识别型号,适配法兰,但是无缝管系列不能自动识别,必须在选项里勾选材料明细表才能识别适配法兰。这两种系列零件配置显示符号不同。显示CAD系列的能自动识别。另一种则不行。为什么两种零件配置显示不同找不到原因

在每个零件里都可以按配置切换,到装配体里却不同,一个能自动切换,一个却必须具体设置。好几天了怎么尝试一点进展也没有  发表于 5 小时前
我也是刚学习,所以才有迷惘。都是按向导步骤做的,结果却不同  发表于 5 小时前
做库已经超越大部分人的应用范围,,,学习学习  发表于 5 小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