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履带驱动轮齿宽的选择

楼主(2025-09-10):
是自己根据弯曲疲劳强度来计算齿宽还是按照所选的履带来设计齿宽,另外如果是前者的话强度公式是啥,有没有大佬知道,本来想按照齿轮计算,但是驱动轮没有模数概念,所以不知怎么办。附图是齿形。

网友:
这些玩艺都是经验总结数据,看厂家给的。

网友A:
按履带来,驱动轮多齿参与啮合,负载很小。有按单齿啮合算齿根抗弯强度校核方式,算疲劳的没接触过。你这是做产品还是毕业设计?

网友B:
我以前做过小的履带式军用侦查机器人,驱动轮是用PC做的,从动轮也是,履带也是橡胶的

网友C:
直接按齿轮设计b/d1或者 b/a的数据值取齿宽,考虑那么多干嘛,又不是造新类型尺寸,直接拿前辈们总结的数据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按齿轮设计b/d1或者 b/a的数据值取齿宽,考虑那么多干嘛,又不是造新类型尺寸,直接拿前辈们总结的数据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履带来,驱动轮多齿参与啮合,负载很小。有按单齿啮合算齿根抗弯强度校核方式,算疲劳的没接触过。你这是 ...

多齿啮合是不是对于弯曲强度要求就低了,一般按照履带来做齿宽就🆗了还是校核,开式的不算接触,只算弯曲,找不到计算方式,这位社友老哥有计算方式吗?大产品中的一部分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做过小的履带式军用侦查机器人,驱动轮是用PC做的,从动轮也是,履带也是橡胶的 ...

有弯曲强度计算公式吗?这位社友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