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标注尺寸线不对其

楼主:
如图所示,工程图标注的时候尺寸线本来是对齐的,但是修改标注样式后就错开了,又得重新拉一遍,该怎么办?

网友A:
sw不是有对齐指令吗,多选一下对齐不就行了,你这尺寸又不多

没对齐是因为箭头线和文字宽度变了,你换字体换箭头都有可能导致对齐不了  发表于 4 天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不是有对齐指令吗,多选一下对齐不就行了,你这尺寸又不多

嗯,这个我知道,但就是还要再弄一遍就觉得麻烦,主要是不知道为什么会错开

字宽了sw默认是不会让他堆在一起的,所以就按默认给分开了  发表于 4 天前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我知道,但就是还要再弄一遍就觉得麻烦,主要是不知道为什么会错开 ...

那就是软件本身就是这样,没法改了,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软件本身就是这样,没法改了,哎......

用了这么长时间了,只能每次再重新对齐,算是无解。

网友B:
你这是尺寸线箭头大小,粗细变化了,你设定的默认,那么计算机认为啥样及啥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尺寸线箭头大小,粗细变化了,你设定的默认,那么计算机认为啥样及啥样。 ...

设置能改不?有解决方法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