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标注变色

楼主:
模型中特征尺寸变化(没有增删,只是修改尺寸值),在工程图中该特征尺寸标注的颜色会从黑色变为绿色(系统设置默认,未改动)。
这种情况下,尺寸都是对的吗?有没有办法一次性修改这种情况?

网友A:
一般都是删了重画,保险。

网友:
1.尺寸都是对的
2.有办法一次性修改这种情况

网友B:
有可能是无意中换图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删了重画,保险。

确实是。为了保险,每次都是先画,再对照,最后删除。但是感觉应该有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尺寸都是对的
2.有办法一次性修改这种情况

大佬指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无意中换图层了。

图层没变,应该是系统认定特征报错,但是实际上只是改了尺寸,所以尺寸数值没错,但是标注线颜色提示可能有错。个人感觉应该是这样

网友D:
都不看帮助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不看帮助的吗?

怎么快速找到问题所需要的帮助?
一般都是单击尺寸,点“?”,查找,但是相应帮助“尺寸值”里面没有颜色这一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层没变,应该是系统认定特征报错,但是实际上只是改了尺寸,所以尺寸数值没错,但是标注线颜色提示可能 ...

它只是提醒你这个尺寸已更改过了,要不要变色由你自己来选择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