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打孔镶圆棒同心度一般能达到多少?

楼主:
直径40mm,长100mm的45#刚圆柱,用加工中心或数控车在中心打一个8.5mm直径,深约20的孔,再铰孔H7,再镶入一根8.5直径,长65mm圆棒,请问下,以40mm外圆为基准,测量8.5mm直径外圆的最远端,这两个圆柱的同心度一般情况下能达到多少?0.1mm的同心度能否做到呢?

网友A:
谁晓得你家的机床和夹具的精度

网友B:
为啥不直接加工呢

网友C:
假设40毫米外圆的圆跳动是0.03
中心孔的圆跳动是0.03
圆棒的圆跳动是0.05(考虑到远端的跳动会大一点)
你说的0.1是有希望实现的,除非你的加工精度比较差

网友D:
加工不要取下来,打孔,装销轴,跳动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机床太差可以忽略上述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晓得你家的机床和夹具的精度

设备和加工能力就按目前主流的小型机加工厂家吧,像了解这种加工和装配方式,两圆柱同心度一般能到多少

也就是说,能在不光一刀的情况下,能满足同心度要求,那就直接打孔,铰孔,然后压入杆子了,如果这种方式同心度做不好,那只有最后再加工一刀。   发表于 5 天前
是的,你说的对,最后再光一刀的话,同心度非常好了,但是这不是也多了一个加工工序么?另外如果40外圆外面已经有表面处理,8.5杆子是不能有表面处理,这样再加工过程中容易造成表面处理磕碰,   发表于 5 天前
直接插入,最后再光一刀,有难度吗?  发表于 5 天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直接加工呢

两圆柱是需要不同的材质的,所以只能镶入

网友:
可以到0.03以内
看你机床和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设40毫米外圆的圆跳动是0.03
中心孔的圆跳动是0.03
圆棒的圆跳动是0.05(考虑到远端的跳动会大一点)

你说的比较全面,其实细圆棒的跳动是很小的,可以前期在无心磨上加工一道,那跳动几乎没了,主要是打中心孔与外圆的不同心,中心孔在端面能同心,但是打入20mm深的时候肯定有歪斜,所以孔内部与外圆就不同心,镶入杆子后也会不同心。

正是考虑到中心孔会有圆柱度,装了销子之后,销子远端的跳动才会有点大呀  发表于 5 天前
按你这样说,枪管都700长,不用打了,比如5.56子弹,都100倍径了,只要工艺对,机床合格,就能打出精度  发表于 5 天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到0.03以内
看你机床和工艺

那这个同心度算是很理想了,这个打的底孔后铰孔,跟外圆的同心度几乎就一两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工不要取下来,打孔,装销轴,跳动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机床太差可以忽略上述结论,,, ...

取不取下来不重要吧,一旦中心孔打好,并且铰孔完成,那孔与外圆的同心度已经固定了,剩下来的就压8.5的圆棒了,这同心度应该主要取决于那个8.5孔与外圆的同心,

网友F:
42mm圆棒,上车床先打孔,再车40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F:
42mm圆棒,上车床先打孔,再车40尺寸。

车40外圆是随机床精度,但是打孔不一定吧,这先打孔或许已经跟机床主轴不同心了,因为这也取决于钻头刀刃的精度等等

OK,有这个实际经验或经历,那就没问题,车外圆容易,我主要担心钻孔不同心,因为深10mm没偏多少,打越深肯定越偏心,当然我谈及的总长不是太长,杆子总长就六七十毫米   发表于 5 天前
别人说的是42mm棒料,一次装夹,先钻孔后车外圆;对你要求的长度100mm,先后顺序没点影响,一般的数车轻松达到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你还没说怎么镶进去,如果是过盈压进去的,怎么保证不弯才最重要

做好的成品,在产品调试的时候,轴动十次八次,一旦设备装好,这个产品处于待命状态,平时是不动的,到整套设备报废,轴的动作不超过100次,哈哈!   发表于 5 天前
45#40mm圆柱 镶入长65mm,间隙配合,挤压形成倒扣,镶入轴做轴向移动,呵呵!通心度还能保证吗? 还听说磨损会很快的。  发表于 5 天前
要求不算太高吧,要求高肯定要压好最后光一刀,这样才有可能同心度一丝,我这个轴是无旋转运动的,只做轴向移动,两侧座孔搭配无油轴承的。  发表于 5 天前
8.5 H7 +0.015/0 配 8.5 h7 0/-0.015 ; h8 0/-0.022 ,属于间隙配合,最后再端面压下,挤压形成倒扣,呵呵!  发表于 5 天前
要求很高的话,先压进去,再车一刀或者外圆磨一刀,不耽误啥事  发表于 5 天前
细长杆压入倒扣的时候,杆子会变弯的  发表于 5 天前
孔是H7,轴是减0.02,这样压入应该不费劲吧?然后杆子在40外径端面下面有个台阶,最后再端面压下,挤压形成倒扣,不让轴脱出。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不太老的国产床子精度都能达到。只是要求卡盘只能一次完活,卡两次精度保证不了。

网友:
这精度都做不了就可以改行了

好的哦,看来如果设备和工艺合适,精度是能保证的。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压进去,再来一刀修一下,也花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
又没有多长,0.1的精度给木匠买包烟都可以做到了

网友:
一般数控机床加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