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知道,如何在圆柱面上变形

楼主:
有没有大神知道,SolidWorks如何在钣金件圆柱面上变形,就是开窗的这3个小方块如何向外径凸出?谢谢

网友:
用模具成型可以做吗

网友:
钣金功能出不来,拉伸切除吧,,,,,

网友A:
第一种用成型工具,成型工具里面没有合适的话自建一个!调用方便,适用批量生产
第二种就是直接三维做出造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用成型工具,成型工具里面没有合适的话自建一个!调用方便,适用批量生产
第二种就是直接三维做出造 ...

成形工具做出来,展开以后不对;展开后窗口的材料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包覆

包覆如何做到角度?

网友:
展开不成平板的,圆的往外折,折的地方不该撕裂或者挤压变形吗,不会像你画的那样是条规则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