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焊求助

楼主(2025-09-11):
一个焊接夹具失败了,绿色是产品,本身带锡的,紫色那个是烙铁头自制的,加热是用快克的电烙铁改的,现在怀疑是散热面积太大了,温度升到230度 不升了,电烙铁理论最高是420度,现在连锡都融化不了,除了减少烙铁头体积外,有没有啥隔热涂层啥的,减小受热面积,电烙铁功率现在还没放大,不行得买个大功率的试下

网友:
用钨铜做铬铁头,用300W发热管做发热体,用直流电,用PID控温,
温控头装到焊接最近的位置 ,
百分百可以用,做一下保温
你铬铁头要做好防护,不能粘锡的位置 ,要镀铬,防粘锡,
想省钱,就用黄铜做导热体,除了焊接位置,全镀上铬,不粘锡,

网友(点评):
专业,,,春哥除了不能生孩子,其它样样通。

网友(点评):
我是瞎吹

网友(点评):
现在就是黄铜 感觉就是散热太快 温控那边不行 直接升到230 然后一直保温了 目前功率是90W

网友:
我的自动焊机447度。
还有,焊锡的含锡量要看的,有高温的,有低温的。

至于烙铁头,干嘛自己做?成品各种各样的。

网友(点评):
我是自动抓取产品去焊接的 产品本身带锡 所以只能自己做了

网友:
是不是用了恒温烙铁?如不是就加大功率。另外黄铜不好,传热慢易氧化

网友(点评):
快克的焊台 理论温度420 实际就230 然后就保持这个温度 上不去

网友(点评):
焊台大多是可调温度的,快克90W的可调范围就是200-420吧,你看下,把温度调到你需要的就可

网友:
要么加大功率,要么做好保温,尽量把烙铁头非工作部全部用隔热棉包裹起来,不跟机架金属件直接接触。

网友:
烙铁前面那段太长了,

网友:
电烙铁功率加大一点。

楼主:
准备买个400W的验证了,下午把黄铜材质换成铝的 温度升到320多了,感觉还是金属散热问题,准备把非接触部分换成PI材质,尽量减少金属体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