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检查一排的孔的同轴度,想设计个芯棒来检查,请问如何设计?

楼主(2025-09-11):
要检查一排的孔的同轴度,想设计个芯棒来检查,请问如何设计?
孔的尺寸:¢55 M6(-0.005/-0.024)

网友:
有直接测量同轴度的仪器

网友:
看你想要达到什么要求,是必须干掉所有不合格品,还是可以允许微量不合格品,还有你想测量公差的带不带最大实体,这些都会影响选择的方法,料棒能测同轴度吗,应该是测的圆柱度,所以你还要考虑圆度的影响

网友:
这种问题有标准答案滴:按规范设计。

网友:
芯棒可以的,最好垂直从上到下检

网友:

使用芯棒检查检查同轴度? 楼主理解同轴度定义?
同轴度定义:限制被测轴线相对于基准轴线所允许的变动量。

几何同轴度定义:利用标准棒或试样,百分表和水平仪等测量工具在不受力状态下用几何方法测出的同轴度。

楼主:
客户也认为我们设计一个芯棒,能穿过去就认为OK,关键是尺寸按照多少做

楼主:
客户也叫我们这样做,到底尺寸按照多少合适呢?

网友:
没看懂你M6孔如何跟φ55孔同心,,,,

网友(点评):
M6是公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