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杆气缸,想让它在运行回程中通过机械结构阻挡在中间停一下

楼主(2025-09-11):
大家有时间指导一下,用的是无杆气缸,想让它从起点到终点的时候,在中间某个位置停一下
客户要求用机械阻挡结构
各位有什么好主意吗

楼主:
目前想的是用阻挡气缸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想的是用阻挡气缸

可行啊

网友:
蹲一个,有好的方法踢我一下

网友:
磁耦合的无杆气缸最好还是用完行程,不然容易脱磁

网友:
容易脱磁

网友:
气缸串联或者双行程气缸

网友:
用机械式无杆气缸,磁偶式中间停止易脱磁

网友:
停中间是干嘛?不能想别的办法吗?

网友:
可以用气路控制,简单省事就用阻挡气缸,

网友:
改模组吧,用电机想停哪就停哪

网友:
纯气动的话,加3个阀就行了,可以实现任意位置停止。

网友:
不如直接用模组,既然客户要求机械阻挡,那你对这个无杆缸单独加个减压阀控制

网友:
阻挡不行,用中封电磁阀,配合二次定位

网友:
换双行程气缸

网友:
就用阻挡气缸就好,另外负载速度不能快,无杆气缸压力要低于允许范围(查说明书,我记得是低于0.5MPA,所以要加个调压阀)

网友:
阻挡缸+插销定位;停止位加个磁开感应,无杆气缸需要配合三位五通中卸电磁阀,绝对不会脱磁

关于大家说的无杆气缸脱磁的情况,我实际使用情况:0.5MPa气压,亚德客两位五通阀,亚德客20缸径的无杆气缸,负载大约2公斤,线轨导向,末端不跑完行程,用液压缓冲器缓冲,气缸两端用节流阀,运行速度大约500mm/s,不容易脱磁的,上百万次,极个别气缸才会偶尔出现脱磁,脱下来了,再用力装回位就行了(注意,如果没装到位,会一直脱磁,要用力装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