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度控制的孔可以不垂直基准面

楼主:
位置度控制的孔可以不垂直基准面

经常会听到有人说:位置度控制的孔必须垂直第一基准面,这样才能控制与第二和第三基准面的位置,这个说法不正确,因为位置度不只是控制孔在基准系的移动,而且还要控制孔在基准系的转动,这个错误说法忽略了后者。

通常用GD&T设计零件,简单点说,就是标注位置度和轮廓度,就是三步:
1,选择基准形体(根据功能选择,零件上建立基准系要用的面,不是基准)。
2,控制基准形体(使基准形体合格,用来建立模拟基准系,这才是基准)。
3,在基准系给其它形体定位置(尺寸形体用位置度,表面用面轮廓,同轴圆用跳动)。

通常是根据功能,换句话,就是根据装配面和次序,选择控制好基准形体,建立基准系。如果有些孔碰巧与基准不垂直,也就是说不是90度,这完全可能也没问题,只要用基本尺寸和基本角度把这个孔位置度理论轴心线在基准系表达清楚,能定位就好。下图ø8.5±0.2位置度控制的孔就与基准面不垂直,完全没有问题,正确。

位置度控制孔ø8.5±0.2与基准形体ABC的的位置,包括移动和转动,是因为位置度公差带ø0.4在基准系以理论轴心线为中心固定不动,而孔的理论轴心线又被基本尺寸和基本角度固定在基准系不动。位置度能控制位置是因为公差带在基准系不动。

作者: 龙东飞 ASME ISO GD&T GPS 标准委员

网友:
没听说过建立二,三基准和孔的位置度有什么关联,建立基准就是拟合特征,平面就是拟合一个面,孔就是拟合轴线,建立第二基准的要求是必须垂直于第一基准,建立第三基准的要求是必须垂直第一基准的同时垂直第二基准

网友:
误导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