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蜗杆之间某个地方摩擦力很大

楼主:
舵机驱动蜗杆,0位是垂直蜗杆的位置,逆时针旋转没有特殊的声音,顺时针正90度的位置会发出呲的声音,各种查证,松开联轴器舵机这边的螺丝,手动转就没有声音,螺丝一紧,手动转在这个角度就会呲,怀疑是输入轴输出轴同心度不够,但是各种调整,声音一直在,这怎么弄

网友:
检查涡轮有没有固定,,涡杆有没有固定,
蜗轮蜗杆传动,一定要固定,

网友:
蜗轮顺转90度才会发出呲的声音,逆转没有特殊的声音。蜗杆一般是单头,蜗轮转90度蜗杆要转N转,所以可以直接简单论证是蜗轮的问题,具体是什么问题在文字描述中无法推论。

网友:
会不会是蜗杆装配的斜了,如果精度不高把联轴器换成簧片的试试,刚性联轴器容易别着。

网友:
润滑系统呢?这个机构如果长时间工作是需要用润滑脂包裹住,或浸泡在润滑油里面。

网友:
多磨几次就不响了,因为是铜的

网友:
还是同轴度或者是齿形?

网友:
上红丹黄丹蓝丹检查蜗轮蜗杆啮合情况。

网友:
蜗轮是用标准刀具加工的,一般只检中心距尺寸!
蜗杆就要检查刀具角度对称哦!
还有安装平行度与垂直度也是关键

网友:
这种声音常见于小的直流电机空载的声音,就是铜套缺油了。。。。

网友:
蜗轮蜗杆是同一个材料吗,如果是的话可能会有磨损。
会不会是机构的倾覆力矩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