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UG12.0里打开的dwg格式的工程图,打开了之后再3D里,我想转到2D里使用那个图框

楼主:
用别的三维软件转的dwg格式,但是在UG里打开了之后是在三维图里,我现在是想把这个文件在二维图里使用这个图框,没有找到解决办法,有没有帮忙提供办法的,

网友A:
新建一个二维图(Drafting)文件:
打开 NX12 → File → New → 选择 Drawing(图纸)类型 → 设置标准(如 A3、A4)→ 点击 OK。
导入 DWG 文件:
在 Drafting 环境中,点击菜单栏的:
File → Import → DWG/DXF
选择你的 .dwg 文件。
在弹出的导入选项中:
取消勾选“3D 数据”或“模型空间”(如果有)。
只勾选“布局”或“图纸空间”(Layout)。
确保导入的是二维图框内容。
调整图框位置和比例:
导入后,图框可能会偏离中心或比例不对。
使用 Move 或 Scale 工具调整位置和大小,使其对齐到图纸边界。

注意事项:
如果原 DWG 文件没有使用“布局(Layout)”空间,而是所有内容都在模型空间,那你可能需要在 AutoCAD 或其他软件中先复制图框到 Layout,再保存 DWG。
如果图框是块(Block),NX 也能识别,但可能会被打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一个二维图(Drafting)文件:
打开 NX12 → File → New → 选择 Drawing(图纸)类型 → 设置标准( ...

弹出的是这个样子吗?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点了确定之后无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弹出的是这个样子吗?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点了确定之后无变化

尝试按住右键往左下角划,我导入是白色而且不在坐标轴处所以看起来没变化,实际上已经导入进来了,要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