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两端是不是用的偏心轴承

楼主:
分析一下结构,端盖螺丝固定轴承上了吗

网友A:
没知识也要有常识,没常识也得多看电视,不看电视也要常刷手机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知识也要有常识,没常识也得多看电视,不看电视也要常刷手机视频。

解释一下,不要和稀泥

哈哈,你告诉图中哪个是电机,我只看到电机连着减速机,所以你说的是轴承在哪?  发表于 昨天 13:09
小孩没娘,说来话长。从零开始,讲不尽,讲不完。  发表于 昨天 10:53

网友B: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无内外圈滚针轴承,,反正我用过,,,

网友:
是轴偏心

网友:
拆开看,发现都是避开的

网友:
额。。你说的到底是电机还是减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释一下,不要和稀泥

开题:电机两端是不是用的偏心轴承
内容:分析一下结构,端盖螺丝固定轴承上了吗
配个图也没指示具体位置,具体是谁在和稀泥?

这类帖子貌似是本地的土特产。

网友:
偏心部分就是中间轴配一个偏心套,偏心套外径作为轴承的内径而已

网友:
斜刃裁切?

网友D:
你要看好,那个带偏心的机构,绝不是电机,而是相当于剪板机或冲床上的曲柄机构,而电机是在减速机的后面。电机怎么可能有偏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无内外圈滚针轴承,,反正我用过,,,

说的对,应该是这样的,不然没法带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看好,那个带偏心的机构,绝不是电机,而是相当于剪板机或冲床上的曲柄机构,而电机是在减速机的后面。 ...

我说的是电机和UCP轴承之间的那部分

网友:
轴承装在偏心轮上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结构?
除非是切豆腐。

按理来说,减速器轴承最好只承受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