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铝材铝板用料强度问题,需要如何快速确定

楼主:
前段时间做了个简单的移栽支架,但是没考虑到铝材强度问题,现在安装好之后,晃动很大。是铝板强度的问题。因为设计的时候,没去计算和验证铝材强度,而且这方面的材料力学也还给老师的了,当初只是借他用来考试应付下。假如遇到这种铝板强度的问题,我需要如何快速的验证的呢?最好有点简单的公式套用,做个模糊的界定即可,不需要太精确,因为现在做案子的时间都被卡死的了,又不是研究考试,需要绝对值。谢谢。目前在网上找了个资料,如图所示,就按10N.M这扭力,只要超过就换钢的。但是也不知道到底对不对

网友A:
震动有些是源于自重不够,压制不住震动,
运动的惯性要用自重压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有些是源于自重不够,压制不住震动,
运动的惯性要用自重压制,

现在摸上去,整体都开始晃 的了。前端已经不平衡的了。一直想不到简单的验证方式。。

按300KG做底座,就可以,不要问我怎么算,我也不会,但300KG是最小重量,  发表于 昨天 14:13
我没上过学,验算这个我不会,我只会堆料,架子用不锈钢管焊接,再配重,底座重量配到300KG,就安全了,300KG铁才1500块,成本很低啊  发表于 昨天 14:12

网友B:
你这是刚度问题

网友:
将零件搭成框架结构,好多的机器人手臂都是铸铝件,材料强度没问题,结构问题。

网友:
我都看不出你说的到底是哪两根铝型材。。。。

+1  发表于 昨天 15:59

网友C:
水平轴,用中空的铝型材棺材,抗震和抗扭效果  比自己搭的结构件,稳定性会强很多。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摸上去,整体都开始晃 的了。前端已经不平衡的了。一直想不到简单的验证方式。。 ...

是方通架的,因为上下面要上龙门铣,我上面装有个滑轨模组,现在不是架子强度不足,是前端伸出来的是杠杆式链接,然后铝材强度不足就会跳动。。因为完全拉不住前端那个模组接的吸盘。那个架子上龙门铣要3000.60方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平轴,用中空的铝型材棺材,抗震和抗扭效果  比自己搭的结构件,稳定性会强很多。 ...

对的哦。。没考虑到。中空的铝材的强度可以承载到前端是30公斤的重扭的吧。。我现在上的是焊接强度的这种的。已经做了。950做了个焊接架

网友D:
你这其实是两个问题:1、运动起来的惯性问题  底座太轻了(刨去运动部分的重量,你看下静止部分的重量有多少),你直接加配重块压上去 或者把地脚和脚轮拆掉,直接把机架锁在地上或者重的平台上,你再来跑看晃不晃   如果晃那就是问题2:机架刚度不足,需要加角撑 增加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刚度问题

是的。。。强度不足,导致前端扭动引起震动

网友E:
洋洋洒洒码了那么多字,配图也有模有样,就是不能理解2根铝材15厚,其他两个尺寸是多少?铝材是什么牌号?如何固定?相关结构图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其实是两个问题:1、运动起来的惯性问题  底座太轻了(刨去运动部分的重量,你看下静止部分的重量有多少 ...

底座是没关系,受力是4脚平衡支撑的。现在是这里的扭力不足,用的是铝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洋洋洒洒码了那么多字,配图也有模有样,就是不能理解2根铝材15厚,其他两个尺寸是多少?铝材是什么牌号? ...

设计的牌号基本都是6系列铝材。。伸出是740mm、当初做了防扭力处理,增加了一条滑轨,用的是浮动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洋洋洒洒码了那么多字,配图也有模有样,就是不能理解2根铝材15厚,其他两个尺寸是多少?铝材是什么牌号? ...

这次标好了

网友:
结构看清楚了,原则上是好的,而问题是出在螺栓紧固的环节,改用焊接法完成结构,估计可以很大程度改善摇晃问题。

网友:
开放型结构和闭合型结构 抗扭强度时不一样的。这个你有时间可以看一下实验

网友:
折腾半天,不如直接换根实心方条,加工也简单。也就材料贵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为啥不打膨胀螺丝固定?或是加配重

是铝材强度不足,那个没效果的

网友:
1.悬那么长,支撑的那个模组顶得住不?
2.能不能换成标准的铝型材,比这个螺丝板应该重不到哪里去。这个横梁本身的自重应该也挺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