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nsys瞬态热分析如何对立方体内外部进行不同温度的设定

楼主:
我需要对一个长方体的内外部进行不同温度的设定,接着进行对流和辐射的降温模拟。用来模拟高温钢材在室温下的降温场景。
拜托各位大佬帮帮忙,孩子想毕业。

网友:
内部高温:通过Initial Conditions设置:
选择内部区域(如通过坐标或命名选择),设定初始温度(如800°C)。
外部区域初始温度可设为室温(如20°C),或若整个钢材初始均匀高温,则直接全局设置800°C。
对流设置
表面传热系数(h):根据环境调整:
自然对流(空气):5-25 W/(m²·K)(如h=10 W/(m²·K))。
强制对流(风扇):可达50-100 W/(m²·K)。
环境温度(T∞):设为室温(如20°C)。
辐射设置
发射率(ε):在表面加载Surface-to-Surface Radiation,输入ε=0.8(钢材典型值)。
斯蒂芬-玻尔兹曼常数(σ):5.67×10⁻⁸ W/(m²·K⁴)(ANSYS自动调用)。
环境温度(T_rad):设为室温(20°C),注意需转换为开尔文(293.15 K)。
瞬态分析:启用Transient Thermal模块。
时间步长:初始步长设为1-10秒(如高温阶段),后续可增大(如100秒)。
总时间:根据实际降温需求(如1小时→3600秒)。
非线性控制:启用大变形(若考虑热应力)和自动时间步(Auto Time Stepping=On)。
输出控制:保存每10-50步的结果,确保捕捉温度梯度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