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求助“外余摆线”

楼主:
在SW中绘制余摆线(转子发动机缸体外形),输入方程式后曲线首尾不能相接。试了套合样条曲线、组合曲线,但最后得到的曲线就没有方程式了,也不再是余摆线(点击曲线看不到方程式)。请哪位大神指导一下如何绘制使闭合?谢谢。方程式:10*cos(3*t)+65*cos(t)
10*sin(3*t)+65*sin(t)
t1取0
t2取1.999*pi(若取2*pi则SW不画,不知为什么)

网友:
没有那事,可以取值2*pi

上来就怼人,互联网上一点尊重都不讲的哈你  发表于 2 小时前
看看后面的回答吧哥们儿,你连楼主的问题都没理解  发表于 2 小时前
笑死,请问那有什么本质区别,你对方程式的认知是如何浅薄吗,怎么变换一条方程式不还是一条曲线吗  发表于 4 小时前
老哥这个应该不太对,楼主那个是参数方程  发表于 5 小时前

网友:
可以画一半后镜像

正解,全画也能出来,就是首尾连接有报错。。。。。  发表于 3 小时前

网友:
是不是sw不允许生成相交曲线  发表于 2 小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