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下降抖动

楼主:
调试正常后使用一会就又抖动了,是什么原因?油缸升降不同步,误差8MM左右

网友A:
液压缸蠕动吗?排气没整好或者是油缸变形?

网友:
双缸同步很难,很难,因为液压油也是可以压缩,还是有空气

网友:
液压油也是可以压缩

尹老板说压油就是可压缩,那就是可压缩吧! 老板官大。  发表于 3 小时前
本身液压油就是可压缩,因为他会混入水,空气,  发表于 3 小时前

网友:
是不是单作用的液压缸

网友:
看你同步阀都装2个了,排空不完全和同步阀还要微调

网友:
加上蓄能器,优化一下油路,油管长短等;换好点的分配阀 电磁阀,检查一下油缸内泄。

楼主:
油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缸蠕动吗?排气没整好或者是油缸变形?

油缸一顿一顿的,应该是没有气了的,不过油缸活塞杆螺纹配有硬链接的法兰,跟平台链接的时候看师傅安装的时候,螺纹孔是没对上硬扳装上去的

网友:
定制油缸的时候最好也要求厂家尽量做成同步缸,油管尽量做到一般长,接通油路有多走几次排干净里面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