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表们,又遇到问题了,轮子打滑走不动,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
使用液压马达驱动齿轮前进后退,实际要用很大力辅助推动才能动,否则驱动轮原地打滑。类似结构做了很多了,但这台就是打滑,考虑过是地面不平导致导轨变形,经过测试排除了这个可能,被狠狠地叼一顿

目前计划把轮子加大,由现在的轮子双边卡位改为单边卡位,接触面辊花。

睡不着了...

楼主:
类似的辊动结构也做过,是没有问题的,但上面重
所以怀疑还是接触面积的问题,摩擦力不够

网友:
能打滑说明驱动力大过摩擦力了,加点配重试下

网友:
上齿条啊,这种你不上齿条,永远无法控制打滑

网友:
要么就是表面光洁度太光滑。也有启动速度太快,还有实在不行就四驱。

网友A:
都是些很初级的问题,中学物理50分以下。

网友:
承载力过大,摩擦力不能满足滚轮转动的驱动力,打滑是必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些很初级的问题,中学物理50分以下。

你说得对

楼主:
引用 楼主:
类似的辊动结构也做过,是没有问题的,但上面重
所以怀疑还是接触面积的问题,摩擦力不够 ...

油马达型号是BMR160-2ARS

网友:
双轨的平行度检查一下。四个轮子双边卡位,四个轮子的相对位置也需要检查一下。打滑说明摩擦力不够,增加接触面摩擦系数、或加配重,再就是低速启动。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想法跟你的差不多,但目前是双边卡位,领导说要改成单边挡,接触面滚直纹花  发表于 13 小时前

网友:
1、驱动力矩是不是够(启动惯量、静摩檫力)
2、考虑下整个系统重心,似乎驱动端会翘头,加点配重看看

网友:
轮子包胶

网友:
前几天看到一个朋友也讨论类似的问题,最后解决方案是轮子包胶

包胶耐磨吗?  发表于 13 小时前

网友:
考虑间隙和摩擦

网友:
加压,加重和增大摩擦

网友:
主动轮的摩擦驱动力小于从动轮的摩擦阻力

网友:
楼上都说了改包胶轮,滚花不好使,磨磨就没了

聚氨酯还不耐磨吗?有硬度高的啊,当然还得看环境适不适合  发表于 5 小时前
领导说包胶轮会爆不耐磨......  发表于 13 小时前

网友:
加配重,套东西增大轮子与地面的摩擦系数

网友:
面粉配水 水多了加面粉 面粉多了继续加水 后面发现面粉选错了。。

网友:
材质是用了金属还是塑料?如果是类似包胶或者类似脚轮的塑料,应该会改善。
这种应用还是第一次见,感觉不是很可靠?移动到位后有固定装置吗?

网友:
站人上去,还打滑就再站1个
里面有2个关键。牵引力(摩擦力),电机动力
牵引力不够,光转不走。汽车掉泥地里
电机动力不够,光吼不动,汽车亚种超载上坡

网友:
滚轮附着力不够

网友:
检查下推杆驱动力与摩擦力!
最好是把驱动力折算到轮子的推力再与摩擦力比较下!

网友:
启动转度太快了吧

网友:
轮子直径加大。

网友:
用橡胶轮

网友:
直径大了需要的扭矩也会变大,不是很推荐

这个肯定没问题,载重5T没压力  发表于 8 小时前

网友:
前后轮用同步带连起来,变四驱就能动了

网友:
可以试试主动轮材料改为尼龙

领导对塑料完全否定  发表于 3 小时前

网友:
轮子改成类似火车轮子的结构

网友:
将驱动轴和脚叉活动轮轴合并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