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受力分析

楼主:
如图示,在左右预紧的情况下,要移动滑块,施加的力N要大于预紧力F吗?还是任意加力就可以?请各位专家不吝 ...

如图示,在左右预紧的情况下,要移动滑块,施加的力N要大于预紧力F吗?还是任意加力就可以?请各位专家不吝 ...

如图,中间滑块被左右弹簧预紧,要左右移动滑块,在水平方向施加的力N要大于预紧力F吗?还是任意施加一个力就可以?或者是有其它条件,不考虑滑块和杆的摩擦,请各位专家不吝指导!谢谢!!!

网友:
这道题不就是加减法和乘法混合计算式

网友:
我觉得分两种情况,看弹簧与滑块的关系。1左右弹簧都是压缩状态,要想滑块移动,施加的力就要大于单边压缩的力还有就是另一边压缩释放的力。2左右弹簧都是拉伸状态,施加的力就要大于一方拉伸的力及观测是否达到弹簧压缩的程度。不懂装懂,就当成胡说八道吧。

网友:
难怪现在都招研究生!
这以前初中生都会的。

网友:
两边弹簧就是确保滑块复位的。作用力计算应该是胡克定律公式。

网友:
两个弹簧因变形引起受力的受力叠加

网友:
算是简单的加法吧,往左运动,那就要往左的力,叠加往左 左边弹簧的压缩,右边弹簧释放,根据胡克定律可以计算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