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齿轮都是正变位可以吗?

楼主:
大齿轮和小齿轮都用正变位可以吗?中心距可以变化;问了回转轴承厂家一直没有回复

补充内容 (2025-9-16 15:56):
感谢各位啊,谢谢啦。LY 某轴承厂至今没回复,-_-||

网友:
凑中心距吗,可以都正变位,但端面重合度会有所降低。

不是的;因为回转轴承齿牙是正变位,小齿轮如果不变位,怕不耐用;混料机上用  发表于 昨天 15:55
@学者11 ^_^  发表于 昨天 12:15
注意他问的是轴承厂  发表于 昨天 11:42

网友:
可以,注意变位系数的选择!

谢谢啦,我查也可以,第一次弄,心里没底  发表于 昨天 15:54

网友:
可以,,,,变位系数之和不为0是可以的,看机械手册有。

因为回转轴承是带齿的,,,哈哈哈  发表于 昨天 13:01
轴承厂为什么要明白齿轮变位的事  发表于 昨天 11:42

网友A:
可以 都是正变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都是正变位

设计过这种结构吗?大侠

网友:
楼主说了 “混料机上用”
也就是那个滚筒外面包一圈齿圈,在搞个电机装小齿轮,带大齿圈转。
不要精度,只要耐用。
奈斯  社友们 给他安排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过这种结构吗?大侠

做过飞剪设计。两对尺寸 都是正变位 。初步定中心距 .没变位之前的中心距,结合齿数,模数 算总变为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