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环境气缸使用

楼主:
大家有没有在高气压环境使用气缸的经验,现在需要在0.7MPa高压容器内做机构,不确定气缸能不能在里面正常工作,有没有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啊。

网友A:
0.7MPa 大约等同71米水深,问题来了,气缸进气推动活塞杆时是封闭回路,此时有杆缸的气是自由排气或是到电磁阀?
电磁阀是放置于何处?0.7MPa的环境中吗?楼主没交代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0.7MPa 大约等同71米水深,问题来了,气缸进气推动活塞杆时是封闭回路,此时有杆缸的气是自由排气或是到电 ...

电磁阀肯定要外置了,其他没啥了吧。

若是如此,活塞杆的动作会受环境压力影响,动作会慢些,类同阻力大了嘛。  发表于 7 小时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0.7MPa 大约等同71米水深,问题来了,气缸进气推动活塞杆时是封闭回路,此时有杆缸的气是自由排气或是到电 ...

只有气缸放到高压容器内,其他的都气管引到外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0.7MPa 大约等同71米水深,问题来了,气缸进气推动活塞杆时是封闭回路,此时有杆缸的气是自由排气或是到电 ...

只有气缸放到高压容器内,还有个电机也在里面工作

网友B:
气缸杆密封圈需要改成双向密封的的,,,,不能使用快插式管接头。因为内环境压力可能进入气缸,造成气缸意外动作。

网友:
靠虑到安全气缸还是非标来设计,局部要特殊处理: 比如:缸径的大小,缸径的厚度(强度),进出气口用铜管连接,杆密封用双向的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气缸杆密封圈需要改成双向密封的的,,,,不能使用快插式管接头。因为内环境压力可能进入气缸,造成气缸意 ...

不至于,本身气缸内压力也不小,起码我这边二联件出来都是0.4-0.5的。

网友C:
容器内部是否恒压?气缸内部压力与容器是否有压差?如果容器恒压,则工作时可以视为无压力,气缸密封圈只需要考虑缸体内与容器之间的压力差,密封无问题,使用也没有问题。这个同样的工况我刚好碰到过

网友:
气缸内外都有压力,且压差比常规环境小,不是更不会漏气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容器内部是否恒压?气缸内部压力与容器是否有压差?如果容器恒压,则工作时可以视为无压力,气缸密封圈只需 ...

气缸工作时容器内部一直恒压在0.7MPa,气缸正常工作压力一般不都是0.5MPa,这样气缸外部压力比内部大了0.2MPa,这个工况问过亚德客和SMC技术支持,他们说没问题,但没有实际使用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