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噪音测试有啥要求,有没有厂家可以协助小批量测试,然后提供量产方案的?

楼主:
电机是小型的,尺寸几十毫米左右,质量也只有一百来克

网友A:
网搜就有专业厂家可以咨询,在本地码字只是坐等。

网友B:
中小型电机有噪音要求。你这个微型的有多大噪音?

网友:
实习的时候做个电机噪音测试,玩具四驱车那种电机吧。高一个墙都是吸音材料的小房间然后分贝仪里产品40到50cm测一下,每个厂标准不一样,可以看看国标或者欧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搜就有专业厂家可以咨询,在本地码字只是坐等。

都是广告大户或者特别小的小厂呀,实在是找不着,大佬是怎么找厂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小型电机有噪音要求。你这个微型的有多大噪音?

要求小于20dB,距离0.1米,转速每分钟300转

距离0.1米噪音要求小于20dB,这要求水平不算低。  发表于 3 小时前